PCB铺铜的问题

楼主:
我们公司搞硬件的画了一块板子,要改,加一根线,可是那个搞硬件的辞职了。

老板让我搞。我直接在板子PCB上加了一根线,没经过原理图。

可是铺铜的时候出问题了,如下图:

没有节点,那个LYLJZT是我自己加的一个网络标号。

不知道那个搞硬件的是怎么整的。

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应该是复制PCB粘贴的时候没选保留网络名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复制PCB粘贴的时候没选保留网络名称吧?

那怎么搞?

网友A:
复制原来的pcb,选择特殊粘贴(快捷键E+A),勾选保留网络名称,然后粘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复制原来的pcb,选择特殊粘贴(快捷键E+A),勾选保留网络名称,然后粘贴。

谢谢,原来的PCB就没有网络名称

网友C:
加的线与铺铜没有关系吧

难道是铺铜没有包含网络标号?比如GND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的线与铺铜没有关系吧 难道是铺铜没有包含网络标号?比如GND

真的没有啊,你看

网友D:
留下的一个小坑,为什么都没有网络?

网友C:
也没买啥,

只要有原理图,重新整理一遍而已,再说,PCB更改什么一定要从原理图开始,起码对后人有个交代能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D:
留下的一个小坑,为什么都没有网络?

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没买啥, 只要有原理图,重新整理一遍而已,再说,PCB更改什么一定要从原理图开始,起码对后人有个交 ...

不好弄,我不太会弄。我不清楚,那个人怎么铺的地。

有人知道吗?谢谢!

网友C:
人家把PCB板子基本布线完了

和原理图检查对照一下,重新铺铜一遍

把以前的铺铜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人家把PCB板子基本布线完了 和原理图检查对照一下,重新铺铜一遍 把以前的铺铜删了。

没有网络标号,怎么铺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有网络标号,怎么铺啊?

是不是批量隐藏了网络标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批量隐藏了网络标号

不知道。我画板子不太行,如果隐藏了,怎么恢复呀?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原来的PCB就没有网络名称

快捷键D+N+G,重新生成新的网络标号(前提是原来的版本电器连接是正确的,否则软件会默认有电器连接的自动生成同一网络),重新生成网络后再做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