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了解浮地隔离示波器吗?

楼主:
什么是浮地隔离示波器呢?顾名思义,就是能够针对浮地信号进行测量,并且通道间隔离(可以不共用参考地)的示波器。

比如一个浮地差分信号相对大地的电势差为500V和350V,那么这样的浮地信号就不能直接用普通的共地示波器来测,最直接简单的方法就是用浮地示波器,或者带电池的示波器。而当(多个)被测信号的参考地不同时,为避免通道间形成电势差发生短路,就应该使用通道间隔离的示波器。

哪些情景下需要使用浮地测量呢?

数字电路中的差分信号传输:高速串行差分信号, USB2.0 、Ethernett 、MIPI等;低速串行差分信号,如 CAN/LIN、RS -422/485 、MIL-STD -1553B、ARINC429 等。

电源和功率子系统中的浮地信号: MOSFET或IGBT功率器件上的信号测试,马达或驱动电路。

浮地系统:机载、舰载、车载和航天飞船或星载系统,铁路系统。

电力传输:供电网络、电力线载波通信、超级充电站等。

那市面上都有哪些浮地示波器值得推荐呢?领先的示波器厂家如泰克科技、是德、罗德与施瓦茨、法国CA公司以及电力行业的大玩家福禄克,都有涉及到这类产品。

泰克的THS3000系列手持浮地隔离示波器

是德科技U1600 系列

罗德与施瓦茨(RS)RTH1000系列

福禄克(Fluke)190II系列

法国CHAUVIN ARNOUX GROUP(CA)OX9304、OX7204等

除以上手持式示波器外,还有一些带电池示波器可以实现浮地,屏幕相对大一些方便观察,比如普源DS6000系列带电池选件,如果要求通道间隔离,还可以选择泰克TPS2000系列

网友:
我了解的,隔离通道的带宽不会做的太大,200MHz就算很大了。大多数示波器都不是隔离通道的,因此真的需要隔离,专门找个示波器还是不太方便的。用不隔离通道的示波器,配差分探头,是不是就可以了?

网友:
厉害了,比我百度到的网页图片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