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源码】 NIOS II 自定义IP核编写基本框架

楼主:
本文和设计代码由FPGA爱好者小梅哥编写,未经作者许可,本文仅允许网络论坛复制转载,且转载时请标明原作者。

  • 关于自定义IP
  • 1、接口
  • a、全局信号 时钟(Clk),复位(reset_n)
  • b、avalon mm slave
  • 地址(as_address)
  • 片选(as_chipselect /as_chipselect_n)
  • 写请求(as_write / as_write_n)
  • 写数据(as_writedata(按照字节对齐,8/16/32位位宽)
  • 读请求(as_read / as_read_n)
  • 读数据(as_readdata)(按照字节对齐,8/16/32位位宽)
  • 等待信号(as_waitrequest / as_waitrequest_n)
  • 读数据有效信号(as_data_valid)
  • 中断请求(irq / irq_n)
  • c、导出信号,导出到NIOS 系统顶层,分配到IO,或者连接到Qsys系统以外的逻辑
  • 2、内部寄存器和线网的定义
  • 数据寄存器(读/写)
  • 状态寄存器(IP运行状态、数据状态……)
  • 控制寄存器
  • 中断屏蔽寄存器
  • 用户自定义寄存器
  • 3、Avalon总线对寄存器的读写
  • //写入数据
  •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eset_n)
  • if(!reset_n)
  • channel <= 3'd0;
  • else if(as_chipselect && as_write && (as_address == 1))
  • channel <= as_writedata[2:0];
  • //写指定地址实现相应功能,不考虑写入值
  •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eset_n)
  • if(!reset_n)
  • control <= 1'd0;
  • else if(as_chipselect && as_write && (as_address == 3))
  • control <= 1'd1;
  • else
  • control <= 1'd0;
  • //读寄存器逻辑
  •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eset_n)
  • if(!reset_n)
  • as_readdata <= 16'd0;
  • else if(as_chipselect && as_read)begin
  • case(as_address)
  • 0:as_readdata <= {4'd0, data};
  • 1:as_readdata <= {13'd0, channel};
  • 2:as_readdata <= {8'd0, freq_sclk};
  • 4:as_readdata <= {15'd0, irqmask};
  • 5:as_readdata <= {14'd0, status};
  • default:as_readdata <= 16'd0;
  • endcase
  • end
  • 4、用户逻辑对寄存器的赋值
  •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eset_n)
  • if(!reset_n)
  • status[0] <= 1'd0;
  • else if(Conv_Done)
  • status[0] <= 1'b1;
  • else if(as_chipselect && as_read && (as_address == 0))
  • status[0] <= 1'b0;
  •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eset_n)
  • if(!reset_n)
  • status[1] <= 1'd0;
  • else if(ADC_State)
  • status[1] <= 1'b1;
  • else
  • status[1] <= 1'b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