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熊派华为物联网操作系统LiteOS裸机驱动移植06-E53_ST1扩展板驱动及使用

楼主:
1.E53_ST1扩展板及其驱动

关于E53标准接口

E53接口标准的E取自扩展(Expansion)的英文首字母,板子的尺寸为5×3cm,故采用E53作为前缀来命名尺寸为 5cm*3cm 类型的案例扩展板,任何一款满足标准设计的开发板均可直接适配E53扩展板。

E53扩展板是根据不同的应用场景来设计的,以最大的程度在扩展板上还原真实应用场景,不同案例的扩展板根据不同的应用场景来命名后缀。例如:E53_SC1,SC是智慧城市(Smart City)的缩写,SC1表示的是智慧城市中的智慧路灯,再比如SC2则表示的是智慧城市中的智慧井盖。

E53扩展接口在电气特性上,包含了常用的物联网感知传感器通信接口,比如5V、3.3V、GND、SPI、UART、IIC、ADC、DAC等等,可以适配各种传感器,还留有4个普通GPIO,如图:

E53_ST1智慧消防扩展板

E53_ST1扩展板采用了E53标准接口,包含了一个GPS模块L80-R,一个无源蜂鸣器,一个LED,其中无源蜂鸣器使用定时器输出PWM信号控制,LED使用普通GPIO控制,GPS模块的数据使用 USART 读取。

2. 移植E53_ST1驱动到LiteOS

复制裸机驱动文件到LiteOS工程

本文中所使用的驱动文件,直接将用于产生PWM的定时器tiM16初始化配置代码和ADC初始化配置代码,所以无需复制其它底层文件。
IoT-Studio中提供的默认工程已经包含了该驱动文件,无需再次添加,如图:

添加驱动文件路径

因为 LiteOS 的整个项目工程使用 make 构建,所以复制驱动文件之后,需要添加驱动文件的路径到 makefile 中,加入编译。

之前我们都是在project.mk中直接添加,这里我们使用一种更加简便有效的方法,直接在user_demo.mk中配置,只有当开启了该demo后,才会添加这些驱动文件路径,不会造成冲突:

在user_demo.mk中添加如下代码:

#example for e53_st1_driver_demo
IFeq ($(CONFIG_USER_DEMO), "e53_st1_driver_demo")
    user_hardware_src = ${wildcard $(TOP_DIR)/targets/STM32L431_BearPi/Hardware/E53_ST1/*.c}
    user_hardware_inc = -I ${wildcard $(TOP_DIR)/targets/STM32L431_BearPi/Hardware/E53_ST1}
endif

添加位置如下:

至此,复制文件到LiteOS工程中,并将新复制的文件路径添加到makefile中,如果开启了该demo,则加入工程编译,就完成了驱动的移植。

3. E53_ST1裸机驱动的使用

初始化E53_ST1扩展板

在第一篇文章中详细的讲述了在LiteOS中初始化设备的两种方式:
  • 在系统启动调度之前初始化:设备在系统中随时可被任意任务使用
  • 在任务中初始化:设备一般只在该任务中被使用

本文中移植的 E53_ST1 扩展板驱动,不需要多个任务去操作,只需要传感器数据采集任务操作即可,所以初始化放在数据采集任务中。

操作E53_ST1扩展板

接下来首先创建一个文件夹(如果已有,不用再次创建),用于存放本系列教程实验的代码:

在该文件夹中创建一个文件:

编写代码:

#include <osal.h>
#include "lcd.h"
#include "E53_ST1.h"

/* 存放E53_ST1扩展板传感器数据,可在E53_ST1.h中查看定义 */
E53_ST1_Data_TypeDef E53_ST1_Data;

/* 用于数据采集和数据处理任务间同步的信号量 */
osal_semp_t sync_semp;

/* 数据采集任务-低优先级 */
static int data_collect_task_entry()
{
    /* 初始化扩展板 */
    Init_E53_ST1();

    while (1)
    {
        /* 读取扩展板板载数据,存到数据结构体E53_ST1_Data中 */
        E53_ST1_Read_Data();

        /* 数据读取完毕,释放信号量,唤醒数据处理任务 */
        osal_semp_post(sync_semp);

        /* 任务睡眠2s */
        osal_task_sleep(2*1000);
    }
}

/* 数据处理任务-高优先级 */
static int data_deal_task_entry()
{
        char longitude[9];
    char Latitude[9];

    /* LCD清屏,防止干扰显示 */
    LCD_Clear(WHITE);

    while (1)
    {
        /* 等待信号量,未等到说明数据还未采集,阻塞等待 */
        osal_semp_pend(sync_semp, cn_osal_timeout_forever);

        /* 信号量等待,被唤醒,开始处理数据 */
        sprintf(longitude, "%.5f", E53_ST1_Data.Longitude);
        sprintf(Latitude,  "%.5f", E53_ST1_Data.Latitude);
        printf("Longitude: %s\r\n", longitude);
                printf("Latitude :%s\r\n", Latitude);
        LCD_ShowString(10, 100, 130, 16, 16, "Longitude Value:");
        LCD_ShowString(140, 100, 100, 16, 16, longitude);
        LCD_ShowString(10, 120, 130, 16, 16, "Latitude  Value:");
        LCD_ShowString(140, 120, 100, 16, 16, Latitude);

        /* 接收到GPS信号后,经纬度不为0,LED亮起,蜂鸣器报警1s */
        if(E53_ST1_Data.Longitude != 0 && E53_ST1_Data.Latitude != 0)
        {
            HAL_GPIO_WritePin(ST1_LED_GPIO_Port, ST1_LED_Pin, GPIO_PIN_RESET);
            E53_ST1_Beep_StatusSet(ON);
            printf("Beep and Light ON!\r\n");
            osal_task_sleep(1000);
            E53_ST1_Beep_StatusSet(OFF);
            printf("Beep OFF!\r\n");

        }
    }
}

/* 标准demo启动函数,函数名不要修改,否则会影响下一步实验 */
int standard_app_demo_main()
{
    /* 创建信号量 */
    osal_semp_create(&sync_semp, 1, 0);

    /* 数据处理任务的优先级应高于数据采集任务 */
    osal_task_create("data_collect",data_collect_task_entry,NULL,0x400,NULL,3);
    osal_task_create("data_deal",data_deal_task_entry,NULL,0x400,NULL,2);
    return 0;
}

然后按照之前的方法,在]E53_ST1_driver_demo.c文件添加到makefile中,加入编译:

<figure]最后在.sdkconfig中配置开启宏定义:

编译,烧录,即可看到实验现象。
LCD屏幕上显示当前GPS采集的经纬度,并且每2s更新一次。
当精度值和纬度值都为0时,说明还未成功定位,E53_ST1扩展板的LED灯处于熄灭状态,蜂鸣器处于关闭状态:

当精度值和纬度值不为0时,说明定位成功,E53_ST1扩展板的LED灯亮起,蜂鸣器每2s鸣叫一次:

另外,打开IoT-Studio自带的串口终端,可以查看到串口输出的工作信息:
linkmain:V1.2.1 AT 17:18:25 ON Dec  8 2019

Longitude: 0.00000
Latitude :0.00000
WELCOME TO IOT_LINK SHELL

LiteOS:/>Longitude: 0.00000
Latitude :0.00000
Longitude: 0.00000
Latitude :0.00000

……

Longitude: 0.00000
Latitude :0.00000
Longitude: 103.95028
Latitude :36.32555
Beep and Light ON!
Beep OFF!
Longitude: 103.95028
Latitude :36.32555
Beep and Light ON!
Beep OFF!
Longitude: 103.95028
Latitude :36.32555
Beep and Light ON!
Beep OFF!
……

关注“小熊派开源社区”微信公众号,回复“LiteOS内核实战”获取实战源代码。

-------------------------------------END--------------------------------------

网友:
跪求全部工程代码,这个代码对于开发很有帮助,真的很有帮助。

网友:
年代久远,图片看不了,有点可惜。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