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稳态芯片CD4098芯片触发问题

楼主:
        电路如图所示,B1、B2为0~10V上升沿信号,C1、C2为对应输出信号,之后C1、C2通过一个或门输出Q(图中未画)。现在有个问题就是上升沿时正常(触发暂态后恢复成稳态),但是B1或B2信号回到低电平时,Q也会触发暂态恢复成稳态。上升沿和下降沿都能触发,应该怎么改正,望大家提提建议谢谢

网友A:
VCC供电用的多少V?

网友:
引用 网友A:
VCC供电用的多少V?

12V

网友B:
忘了说,这个B信号,跳转到高电平维持高电平很长时间,远大于CD4098的暂态维持时间(约几百毫秒)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忘了说,这个B信号,跳转到高电平维持高电平很长时间,远大于CD4098的暂态维持时间(约几百毫秒)

按说,即使触发信号维持很长时间的高电平(远大于单稳时间),也不会在下降沿触发该单稳态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忘了说,这个B信号,跳转到高电平维持高电平很长时间,远大于CD4098的暂态维持时间(约几百毫秒)

是否触发信号(B1或者B2)存在毛刺?如果存在毛刺,则很可能触发单稳态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