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680电容这两种接法有什么区别

楼主:
如红色那谢谢

网友A:
区别在于电容可存储的电量不同,对应着滤波效果可能存在的差距。V+与Vcc的差距越小,负载越重则滤波效果越差。另外,电容接在电源与输出之间,在上电时输出侧因电容的充电效应会有一个暂态输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区别在于电容可存储的电量不同,对应着滤波效果可能存在的差距。V+与Vcc的差距越小,负载越重则滤波效果越 ...

谢谢。不是好理解,原图是手册接法红色那接法是一款外国驱动器供电给LF398 接法

网友C:
C3负极接地的红色接法,正电荷泵输出不会正常了吧,不好理解

网友:
贴下手册这个图,大家来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C:
C3负极接地的红色接法,正电荷泵输出不会正常了吧,不好理解

嗯,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不是好理解,原图是手册接法红色那接法是一款外国驱动器供电给LF398 接法

前述有误,想成了电源变换在片内已经完成了的情况。按二倍压电荷泵的标准用法,C3负极应接在电源上,如此才能构成串联升压实现二倍压。建议再仔细看看实际电路,注意储能电容和滤波电容的接法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述有误,想成了电源变换在片内已经完成了的情况。按二倍压电荷泵的标准用法,C3负极应接在电源上,如此 ...

电路应没看错的我拍了照

网友:
上的连线测量过的,也看5脚连到那C3钽容就是负极正极连到期脚8脚

网友:
这两种接法用什么区别?输出的电压正常的

网友C:
正负压都正常?

看手册Positive and Negative Converter部分,C1,C3为正电荷泵供电,C2和C4为负电荷泵供电

C3接地不是太正确,是储能电容不是滤波电容需要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负压都正常? 看手册Positive and Negative Converter部分,C1,C3为正电荷泵供电,C2和C4为负电荷泵 ...

是的正负对地电压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