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显示屏闪屏的原因

楼主:
   LCD显示屏目前已经深入我们生活中,但有最常见小问题,那就是LCD液晶显示屏闪屏现象,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LCD显示屏闪屏的原因

  一、LCD显示屏与光源频率相近造成闪屏

 LCD液晶屏与光源频率相近造成闪屏情况。这种情况是比较常见的,由于不同的光源的频率不同,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LCD液晶屏与人造光源频率相近时发生闪烁,此时做好的方式就是一种人造光源或者LCD液晶屏设备,避免闪屏情况的发生。

  二、LCD显示屏本身的频率太高导致了闪屏

 LCD显示屏本身的频率太高导致了闪屏,一般现实生活中很少有因为频率过高而导致设备闪屏的问题。人们的肉眼对于超过了60hz的画面是没有闪烁感觉的,而一般的LCD显示屏的设计标准基本都是维持在这个数据上,所以正常情况下不会出现频率过高的情况,但同时不能排除屏幕本身发生了故障。在经过相关仪器测定后确实是屏幕本身的故障,除了更换新的单色液晶屏之外就是对设备相关的软件进行设计,最好的方式就是将ICOSC频率提高,看看液晶屏的闪烁情况。

三、信号干扰问题

 还要检查附近是否有干扰,如大功率音响、电源变压器。液晶显示器很容易受到强电场或强磁场的干扰,某些时候屏幕抖动是由液晶显示器附近的磁场或电场引起的

由EEWORLD论坛网友罗姆液晶技术站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
液晶屏的背光的频率如果和环境光的频率一样的时候也容易让液晶屏看起来有闪烁感。

网友A:
就像是手机的屏幕,LED,OLED,LCD,IPS等等,都是选择困难症,说不好好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像是手机的屏幕,LED,OLED,LCD,IPS等等,都是选择困难症,说不好好坏

其实都有这个纠结,我买啥都会纠结好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都有这个纠结,我买啥都会纠结好久

我也是,百度了很多的区别,特点,然后我就傻眼了,不知道听谁的,各种测评有好有坏,就没有完美的

网友:
买专业的东西还是要咨询专业的生产厂家,结合自己 了解的就差不多了,反正咱也不懂,找个信誉好的一般不会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