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工程师年度总结:放大器、接口/时钟等主题精选问答

楼主:
接口/时钟相关:

我们在平时的选型中,经常被这三个名字混淆,不知三者的具体差异在哪儿,所以简单的在这里做下解释:

首先,Repeater 可以是redriver,也可以是retimer。

Retimer包含两个功能,一个是对信号进行均衡,一个是对有确定性抖动和随机性抖动的数据时钟信号进行修复, 从而输出一个干净的信号给后端使用。

Redriver是通过均衡,预加重技术,对信号的确定性jitter进行补偿,还原信号完整性,从而产生满足接收端宽裕度的信号,减少码间干扰,减少眼图错误率。

Redriver大致有三种类型, 分别对三种类型举了几个例子如下:

  1. Limiting redrivers: ( SN65LVPE501, DS50PCI402,  SN75LVCP601)
  2. Non-Limiting redrivers: ( DS80PCI800, DS80PCI402)
  3. Linear redrivers ( DS160PR410, DS80PCI810, DS125BR820)

其中,Limiting redriver的特点是它有着相对高的电压增益,增益能达到10倍以上。 因此比如一个100mV的小信号输入,输出能达到1000mV。并且Limiting redriver的芯片在发送端TX模块包含幅值和预加重控制,而它和linear redriver的区别就是linear redriver 则不包含这个模块,幅值和预加重控制模块来源于源端。

相反,Non-limiting redriver的特点是输入输出增益很小,几乎为1:1.也就是说100mV的小信号输入,输出还是100mV.

大家可以结合上述三种芯片的datasheet看下其内部架构,以及通过阅读datasheet了解三者的区别。

>>更多问答精选:https://e2echina.ti.com/question_answer/analog/interface_and_clocks/f/59/t/185627

放大器相关:

在运放放大器的选型主页中, 其中有一类为电流感应放大器,这类放大器是用来测量电流的,这部分运放在测量mA ~A 范围内的电流时有着很好的精度,像INA190 就比较适用于低电流测量,当然也可以考虑使用可编程运放或者仪表运放来替代。 下面就是TI给出了一些关于电流测量的一些解决方案,包括高边电流检测,低边电流检测,高共模电压范围内的电流检测等等:

  • TIPD135-10uA 至 100mA、0.05% 误差、高侧电流感应解决方案
  • TIPD156-低漂移双向单电源低侧电流感应参考设计
  • TIPD104-10uA~10mA,单电源,低边电流检测方案
  • TIPD129 -0~1A, 单电源,低边电流检测方案

如果需要测量的电流,共模电压达到80V以上,可以参考下面一些方案……

>>更多问答精选:https://e2echina.ti.com/question_answer/analog/amplifiers/f/52/t/185628

其它模拟产品相关:

通常在使用逻辑芯片的时候,通常会有这个疑问, 这里就给大家简单介绍下在什么情况下输入电压Vin 可以比供电电压高? 当Vcc不上电的时候,是否可以给输入信号?

其实这个问题是和逻辑器件的输入架构关联的。

主要有两种类型的CMOS 输入架构,一种是输入端到VCC之间带有正向钳位二极管的,一种是没有二极管的,请参考如下两幅图:

查看详情

>>更多问答精选:https://e2echina.ti.com/question_answer/analog/other_analog/f/60/t/1856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