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好想参加!学习!!

楼主:
我好想参加!

学习!!

网友:
加油!那就来试试吧

网友:
我已报名!请准入!!

nmg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已报名!请准入!!

收到你的报名信息了,3月23日报名结束后,会统一遴选入围名单的,不要着急。

网友:
感谢“nmg'!!!

我将有幸加入体验队伍。

网友:
开机遇阻:

找不到电路板--

网友A:
也不是绝对联接不上,比如电池电压可以看得到,但电量为0.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不是绝对联接不上,比如电池电压可以看得到,但电量为0.

检查一下电池是不是没有接到板子上

如果接了充一会儿电再试

充完电断开USB开板子还能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更坏:

充电灯不亮了,我以为充电结束。但是手机也联接不上了。

“了无音讯”。测量电池3.7v.

网友:
感谢各位大师!

经过多天实践,今天终于成功联接手机!

总结如下:

1.多升级几次!升级才能成功。之后才能看到电量显示。

2.多联接几次,手机才能联接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