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S221湿度传感器也能测光?

楼主:
HTS221湿度传感器也能测光?亲自试了一下,是真的。

使用强光手机对着湿度传感器照射能使湿度数值降低3%左右

使用SensorTile.box的测试方法

拆开SensorTile.box,按住BOOT按钮的同时插USB,让STM32进入DFU模式

然后打开STM32CubeProgrammer软件找到DataLogExtended.bin固件

位置在STM32CubeFunctionPack_STBOX1_V1.1.0\Projects\STM32L4R9ZI-SensorTile.box\Examples\DataLogExtended\Binary\DataLogExtended.bin

右边选择对应的USB端口后连接,点Download下载固件,固件下载好以后重新插拨USB

打开Unicleo-GUI软件,选择对应的串口然后点Connect,选择右边的温度和湿度的Enable复选框,然后点Start

再点左边的Environ-mental

弹出下边窗口后使用光源照射HTS221表面就可以看到湿度的明显变化

网友A:
有意思!

所以在HTS221的硬件设计手册里提到——应避免传感器直接暴露在光线下,以免改变温度和湿度条件。

但看上去温度数据没有变化多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意思! 所以在HTS221的硬件设计手册里提到——应避免传感器直接暴露在光线下,以免改变温度 ...

这种短时间的强光照射主要影响的应该是湿度传感器栅格间的空气温度或者其它原因对电容测量产生影响

所以湿度比较敏感,它对传感器整体辐射的热量不多,所以对温度影响不大,或者温度有一定时间的滞后

任何厂家的任何电容电极暴露在光线下的MEMS产品应该都会受到这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