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载终端电源防护电路讨论

楼主:
如附件图片所示,这个电路是我的N任前辈产品中所使用的防护电路,这些年其他同事也都不清楚里头的一些细节,就这么一直沿用下来,特拿出来和大家一起讨论下,整体要实现的功能比较好理解,解决7637标准中的浪涌防护,有三个地方有一些疑惑:

1,第一个方框部分,在最前端电源正负两端并接(电阻)+(电阻和二极管并联)的目的和作用是什么呢?这么加会人为的增加产品休眠时的功耗,不知道它能起到什么作用。

2,第二个方框部分,加一个220uH的大电感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从EMC传导和辐射的角度来看,几乎没有什么效果,他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3,第二个方框加的那个220uH大电感的反向感应电动势几乎没有(正常供电电压24V,电流在100mA左右),不像那种继电器动不动就有高达400多伏的感应电动势。同样是线圈,为什么这种220uH的电感几乎没有感应电动势,而继电器就有如此大的反向感应电动势呢,这其中的区别在哪里呢?

还麻烦大神们指点迷津啊,讨论讨论!

网友A:
第二个方框加的那个220uH大电感的反向感应电动势几乎没有(正常供电电压24V,电流在100mA左右),不像那种继电器动不动就有高达400多伏的感应电动势。同样是线圈,为什么这种220uH的电感几乎没有感应电动势,而继电器就有如此大的反向感应电动势呢

这个220uH,和继电器绕组,都是电感,产生感应电动势的原理也完全相同。

之所以这个220uH电感你观察到感应电动势比较小,那是因为:

1、电感量小。

2、电流变化速率慢。

网友:
继电器绕组比同一匝数同样截面积铁芯的固定铁芯电感,感应电动势比较大。原因是继电器衔铁是可动的。衔铁被吸合,继电器绕组电感量会增加,衔铁被释放,继电器绕组电感量会减小。因此继电器在断电时(衔铁由于弹簧而释放)时会放出更大的能量。

网友A:
第二个方框部分,加一个220uH的大电感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从EMC传导和辐射的角度来看,几乎没有什么效果,他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据楼主说这是个防护电路,从图中看输入电压(KL30)电压过高时Q41导通,Q42关断,M12关断。此电路确实有这么个作用,而不是开关电源的一部分。

据此,我也觉得这个220uH电感好像没有多大用处。

网友:
第一个方框部分,在最前端电源正负两端并接(电阻)+(电阻和二极管并联)的目的和作用是什么呢?这么加会人为的增加产品休眠时的功耗,不知道它能起到什么作用。

看不出D81、R1035、R1036有什么用。

网友:
我在想电源接反了会怎么样。

网友B:
输入侧的电阻和二极管无用,压敏保护的话,元件选择不对,电路也不对。

L26估计是想跟前后滤波电容(后级滤波电容未在图中画出)一起构成PI型滤波器,至于是否有必要,需要分析负载电路。

至于说L26的反电动势问题,该电感串接在电源回路里,后面还有负载,滤波电容又限制了电压的变化,一般而言,负载的电流变化也不会很大,这跟一个感性负载接入/切出一个电源当然是性质完全不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方框加的那个220uH大电感的反向感应电动势几乎没有(正常供电电压24V,电流在100mA左右),不像那种继 ...

谢谢maychang的解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方框部分,加一个220uH的大电感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从EMC传导和辐射的角度来看,几乎没有什么效果,他 ...

我从前同事了解到的是,在过东风的浪涌测试时(东风标准比5a更严苛),没有此电感,后端的电路就会爆掉,他们也是测试了很多回才通过的,可惜他们没有采集测试时的波形,后面有机会看看能不能再去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输入侧的电阻和二极管无用,压敏保护的话,元件选择不对,电路也不对。 L26估计是想跟前后滤波电容(后 ...

chunyang厉害啊,后面的电容没画出来都被你看出来了,构成PI型滤波的话,M12后端的电容是不是应该移到前端去呢,中间跨了一个MOS会不会不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