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电路的一部分没看懂,求讲解

楼主:
图上是部分充电原理图,但是没看懂工作的方式,求讲解

网友:
这是其余上下的两部分,图太大不清楚,只能这样截图

网友:
电路图不全

这是充电器电路?什么电池

好像用的协议控制充电

网友A:
第一图的Q101的G极控制在哪里

第二图的去ADC检,,连接的是什么

第三图应该是317扩流

应该还有其他电路连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图的Q101的G极控制在哪里 第二图的去ADC检,,连接的是什么 第三图应该是317扩流 应该还有其 ...

这三张图就是一个电路让我给切开了,要不看的不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三张图就是一个电路让我给切开了,要不看的不清晰

三幅图中,左侧端子有个0V,并且接到电路中0V这个net。那么标注+30V、+27V的端子电压很明确。但是标注VBATT的端子对0V电压不明确,只能从Q101这个管子看出来VBATT必定比0V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三张图就是一个电路让我给切开了,要不看的不清晰

VBATT不大可能是被充电的电池。

另外,首帖图中最上端那三根加粗的线,不知道去了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三张图就是一个电路让我给切开了,要不看的不清晰

转一个pdf,这样放大就能看得清楚了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VBATT不大可能是被充电的电池。 另外,首帖图中最上端那三根加粗的线,不知道去了哪里。

应该是可充电电池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可充电电池组吧

2楼第一图中,标注 BATT ENABLE 处若为高电平,则Q101导通。这一点没有疑问。

该图中另有一处标注 BATT CHANRGE ENABLE,根据上文,应该是使某管导通。再由首帖图, BATT CHANRGE ENABLE 高电平时,如果首帖图中红色线(见下一回复)不存在(断路),则 BATT CHANRGE ENABLE 高电平可以使Q100导通。

但图中红色线在原图中存在,那么 BATT CHANRGE ENABLE 高电平只会将Q100漏极短路到地。这是不能允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可充电电池组吧

因这条加粗红色线的存在,怀疑首帖原图有误。

电原理图不完整,其它内容,看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threetigher 发表于 2020-2-29 22:40 应该是可充电电池组吧 因这条加粗红色线的存在,怀疑首帖原图 ...

可能反逻辑

网友C:
不管是反逻辑还是正逻辑,BATT CHARGE ENABLE 高电平将使Q100漏极短路到地。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管是反逻辑还是正逻辑,BATT CHARGE ENABLE 高电平将使Q100漏极短路到地。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nb ...

这是一个pmos,你说的不能允许的理由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一个pmos,你说的不能允许的理由是什么?

不错,Q101和Q100都是P沟功率MOS管。这个,我不可能不知道。

第一幅图加上第二幅图,如果 BATT CHARGE ENABLE 使得三极管(型号为BC847C)饱和导通,那么+27V这个直流电源(或者+30V直流电源通过IC101,型号LM317)、R108、Q100和这支型号为BC847C的三极管到0V。此路径中只有R108这个电阻(6.8欧)。那么Q100中电流将达到0.7V/6.8Ω=100mA。此电流是经BC847到0V的,并未流入标注为VBATT这条线,也就不能起对电池充电作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管是反逻辑还是正逻辑,BATT CHARGE ENABLE 高电平将使Q100漏极短路到地。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nb ...

你的假设前提是Q100导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的假设前提是Q100导通了。

Q100总有导通的时候,若是永不导通,要这么个管子何用?

问题在于:Q100导通后,其漏极电流没有流入VBATT这条线。

从首帖图中看,两支BC857B均关断时,由于D108(一半)和R111的存在,Q100必定处于导通状态。第二幅图中BC847C饱和导通时,通过D107、R110、R107可能使左边的BC857B导通,从而使Q100关断。但这与BC847C受 BATT CHARGE ENABLE 控制矛盾。

网友D:
引用 网友C:
Q100总有导通的时候,若是永不导通,要这么个管子何用? 问题在于:Q100导通后,其漏极电流没有流入VB ...

我理解:

1)IC1截止时,Q100导通;

2)IC1导通时,Q100截止。

请批评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理解: 1)IC1截止时,Q100导通; 2)IC1导通时,Q100截止。 请批评指正。

IC1(BC847C)截止和导通,对Q100的控制有矛盾之处。

一方面,IC1饱和导通,集电极电位下降,D107和R110将向IC103注入基极电流,IC103导通,使得Q100截止。另一方面,IC1截止,Q100导通,使得Q100漏极经D110接到VBATT上,而 VBATT 的电压将使得D107和R110向IC103注入基极电流使得Q100截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理解: 1)IC1截止时,Q100导通; 2)IC1导通时,Q100截止。 请批评指正。

正因为存在这样的矛盾,我才怀疑原图的准确性。原图很可能有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