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洵GS600X 低电压低功耗运放

楼主:
GS600X这一系列放大器专门为各种低电压低功耗通用应用而设计,这一系列放大器具有1MHz的增益带宽积,最低工作电压可达1.8V,电压转换速率达到0.8V/μS,在5V电源电压下的静态电流只有75μA,并且放大器内部集成了抗RF干扰功能;它们具有轨到轨输入输出特性,输入电压可以低于地电压以及电源电压各100mV;在25℃的环境温度下,最大输入失调电压只有3.5mV,工作温度范围从-45℃到125℃。

应用领域:

ASIC 输入或输出信号放大

传感器接口

媒体通信

烟雾传感器

汽车

电池供电系统

医疗设备、仪器仪表

便携式系统

特性:

+ 1.8V+ 6V的单电源供电

•轨至轨输入/输出

•增益带宽乘积:1MHz(典型值)

•低输入偏置电流:1pA(典型值)

•低失调电压:3.5mV (最大)

•静态电流:每个放大器75µA(典型值)

•嵌入式RFEMI滤波器

•工作温度:-40°C+ 125°C

PIN脚定义(TOP View):

典型性能特征:

GS6001系列系列运算放大器是单位增益稳定的,适用于各种通用应用。

GS6001系列封装的占位面积可节省印刷电路板上的空间,并使较小的电子产品设计成为可能

GS6001系列产品使用1.8V6V单电源或±0.9V至±3V双电源供电。为获得最佳性能,0.1µF

单电源供电时,陶瓷电容应靠近VDD引脚放置。对于双电源供电,VDDVSS电源应通过单独的0.1pF陶瓷电容旁路至地。

低电源电流

GS6001系列的低电源电流(每通道典型值为75µA)将有助于最大限度地延长电池寿命。它们是电池的理想选择

GS6001系列在宽输入电源电压(1.8V6V)下工作。此外,所有温度规格适用于-40 oC+125 oC。在整个工作电压范围内,大多数行为保持不变。这些保证确保

在整个锂离子电池寿命中都可操作

GS6001系列的输入共模范围超出电源轨100mVVSS-0.1VVDD + 0.1V)。这是

通过使用互补输入级来实现。对于正常操作,输入应限制在此范围内。轨到轨输出摆幅可在输出端提供最大可能的动态范围。这在以下情况下尤其重要

在低电源电压下运行。

GS6001系列的输出电压通常可从电源轨的摆幅降至10mV以下,电阻负载(>100kΩ)和60mV供电轨在中等电阻负载(10kΩ)下。

容性负载公差

GS6001系列针对带宽和速度进行了优化,而非驱动电容性负载。输出电容会产生一个放大器反馈路径中的磁极,会导致过度的峰值和电势振荡。如果处理负载电容是

根据应用需求,要考虑的两种策略是(1)使用与放大器输出串联的小电阻(2)通过增加整体噪声增益来减小放大器反馈环路的带宽。

下图显示了采用串联电阻策略的单位增益跟随器。电阻将输出与电容隔离更重要的是,在反馈路径中产生一个零,以补偿由输出电容产生的极点。

详细资料请查阅规格书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DYxMzQzfGZkOWMxMjAyMjA4NTE5NmVmMWM3MWZjYWQyM2IzMzJhfDE3Mzc1MjkzODM%3D&request=yes&_f=.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