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X品牌钽电容命名规则和封装尺寸

楼主:
AVX钽电容 TAJ系列钽电容命名规则

一、系列概述:
   TAJ系列钽电容AVX钽电容中常用的一个系列,TAJ系列钽电容AVX钽电容中性价比高、市场份额大的标准品系列,高可达到50VDC的额定工作电压;TAJ钽电容高可作到2200uF的容量(V尺寸4VDC);ESR可达到25mΩ;TAJ钽电容广泛应用于普通电子设备、CPU周边电路、电源电路等。AVX钽电容代理商深圳市京瓷电子商贸有限公司总结,AVX钽电容TAJ系列的优势如下:
● 一般用途贴片钽系列
● 六种外形尺寸可供选择
● 低配置可供选择
● 电容范围: 0.10-2200μF
● 电压范围:2.5-50V

二、系列型号图及编码解析:

【封装尺寸编码】:六种封装尺寸编码,详细见下面的对照表
【电容量编码】:表示电容量,是钽电容的数字标注法,单位是PF(见电容单位换算),前面两位表示数值,第三位表示10的N次幂。
【容差编码】:两种容差,K 表示10%,M 表示20%误差率。
【额定电压】:002=2.5Vdc 004=4Vdc 006=6.3Vdc 010=10Vdc 016=16Vdc 020=20Vdc 025=25Vdc 035=35Vdc 050=50Vdc
【产品包装编码】:R = Lead Free 7" Reel
S = Lead Free 13" Reel
A = Gold Plating 7" Reel
B = Gold Plating 13" Reel
H = Tin Lead 7" Reel
(Contact Manufacturer)
K = Tin Lead 13" Reel
(Contact Manufacturer)
H, K = Non RoHS
【后缀编码】:NJ表示标准后缀码
【附加码】:特殊需要才标注此码
三、封装尺寸对照表:
尺寸:毫米(英寸)(CASE DIMENSIONS: millimeters (inches))

Code

EIA
Code

EIA
Metric

L±0.20
(0.008)

W+0.20 (0.008)
-0.10 (0.004)

H+0.20 (0.008)
-0.10 (0.004)

W1±0.20
(0.008)

A+0.30 (0.012)
-0.20 (0.008)

S Min.

A

3216-18

3.20 (0.126)

1.60 (0.063)

1.60 (0.063)

1.20 (0.047)

0.80 (0.031)

1.10 (0.043)

B

3528-21

3.50 (0.138)

2.80 (0.110)

1.90 (0.075)

2.20 (0.087)

0.80 (0.031)

1.40 (0.055)

C

6032-28

6.00 (0.236)

3.20 (0.126)

2.60 (0.102)

2.20 (0.087)

1.30 (0.051)

2.90 (0.114)

D

7343-31

7.30 (0.287)

4.30 (0.169)

2.90 (0.114)

2.40 (0.094)

1.30 (0.051)

4.40 (0.173)

E

7343-43

7.30 (0.287)

4.30 (0.169)

4.10 (0.162)

2.40 (0.094)

1.30 (0.051)

4.40 (0.173)

V

7361-38

7.30 (0.287)

6.10 (0.240)

3.45±0.30
(0.136±0.012)

3.10 (0.120)

1.40 (0.055)

4.40 (0.1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