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学绕制高频变压器

楼主:
变压器参数需:

磁芯:EE22

原边:134T(1-3脚),辅助:32T(5-4脚),输出:15T(10-9脚)

原边电感:1380±10%uH

漏感:≤44uH

引脚分布图:

特别注意:绕制方法为网上下载,其中变压器绕制方法是对的,但其中存在着很多问题(比如,正规变压器的绕组的头和尾是要添加铁氟龙套管的,每一层之间也得打挡墙增加绝缘,要使变压器耦合好,通常的做法是三明治绕法,比如,1-3先绕35圈 然后10-9,然后3-2绕35圈,然后绕5-4Vcc绕组),只当做新手教学,新手可看下变压器实际绕指的基本流程。

一个变压器所需材料:磁芯、骨架、各种铜线、麦拉胶带。

事前准备:必须材料和工具,计数器清零。

确定1 脚:左下角开口处。

插入骨架,先绕原边,选择0.18mm 的线,从同名端1 脚开始绕制:

一匝挨一匝的绕……是个细致活儿。

终于绕满一层,70 匝,在确定的骨架和线径的情况下,这个数字越固定说明手艺越好。

然后继续往回绕。

网友:
顺便插一句,我喜欢把线轴放在下面,这样可以扯上力,手只要掌握线横向的偏移即可。

不过这样会导致线拉的太长……

相比之下这样可能会更好。

原边绕主组绕完了,绑在2 脚上,剪断。

均匀的缠上麦拉胶带。

计数器清零准备辅助绕组。

本次采用0.18mm 线双绕的方法,找到同名端5 脚开始。

网友:
如果不能绕满一层,尽量绕的均匀,双线难度更大,我最多绕过四线的屏蔽绕组。

然后直接回来,然后缠好麦拉胶带。

找到同名端10 脚,输出绕组同样绕。

缠好麦拉胶带,绕制工作结束。

网友:
或者我们也可以这样,把辅助绕组和输出绕组绕在同一层(注意这样绕原副边是不能做耐压试验的)。

把线打开,刮漆,焊在脚上,注意用刀背轻刮,不然挂断了线很有可能前功尽弃,这里我单独用一页来着重说明。

打开电桥,准备测电感,功能档位选择Ls-Rs,频率调到最大也只有20kHz(我们的最大工作频率是132kHz)。

网友:
记得给变压器编号,方便记录。

首先插入磁芯,用手捏住,测量原边电感——居然有40mH,正常,因为几乎没有开气隙。

开气隙的方法有“磨”和“垫”两种方法,这里采用垫的方法,先垫一边,测一测,电感小了很多,不过还是偏大,还得加垫,可以直接垫绝缘胶带。

网友:
又加一边,这次电感有1318uH,符合1380±10%的要求。备注:因为有表演的成分在,所以很顺利的就找到了最佳厚度,实际上并没有这么顺利。

清晰点的。

缠上麦拉胶带,上个美照

网友:
事实上,并没有结束……

漏感测量:把辅助绕组和输出绕组短路,测量输出绕组的电感值,28.73uH<44uH,完全符合要求,可以装机调试了。

网友A:
请教,第一层绕线前,是否也要缠胶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教,第一层绕线前,是否也要缠胶带?

“第一层绕线前,是否也要缠胶带?”

一般不必。楼主发的第五第六图,可以看出绕第一层前并未使用胶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第一层绕线前,是否也要缠胶带?” 一般不必。楼主发的第五第六图,可以看出绕第一层前并 ...

真实看到lz没缠,所以有此一问。

个人看过相关规范,认为缠一层可以增加爬电距离,绝缘效果会好很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真实看到lz没缠,所以有此一问。 个人看过相关规范,认为缠一层可以增加爬电距离,绝缘效果会好很多。 ...

绕第一层之前加一层绝缘胶带,不能增加爬电距离。

要增加爬电距离,第一层不能如第五幅图那样,从左侧挡墙根部开始绕,而是要稍离开一段距离。绕线也不能绕到右侧挡墙,右侧挡墙一定距离处就要停止绕线。也就是说,每个绕组的宽度要比骨架宽度小。两个宽度之差的一半,在两个绕组之间的绝缘胶带上,就是爬电距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绕第一层之前加一层绝缘胶带,不能增加爬电距离。 要增加爬电距离,第一层不能如第五幅图那样,从左侧 ...

本帖有很多问题。

磁芯:EE22 应该是EFD卧式。

我正在研究高频大功率变压器,如何绕能够控制漏感的一致性,我还是想利用漏感谐振,版主有何好的建议和意见,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本帖有很多问题。 磁芯:EE22 应该是EFD卧式。 我正在研究高频大功率变压器,如何绕能够控制 ...

另外有一个说法,就是副边和原边之间有分布电容,各种尖峰和干扰会直接从副边过渡到原边,或者从原边过渡到副边。

这个又将如何抑制呢?变压器绕好之后,加一层铜皮包裹,然后接地,这个做法如何?谢谢版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有一个说法,就是副边和原边之间有分布电容,各种尖峰和干扰会直接从副边过渡到原边,或者从原边过渡 ...

“副边和原边之间有分布电容,各种尖峰和干扰会直接从副边过渡到原边,或者从原边过渡到副边。这个又将如何抑制呢?”

不是在变压器绕好之后加一层铜皮包裹,而是在绕制过程中包裹。屏蔽层是在原边与副边之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有一个说法,就是副边和原边之间有分布电容,各种尖峰和干扰会直接从副边过渡到原边,或者从原边过渡 ...

现在电子技术课程不讲真空管,如果讲真空管,就知道如何减小两个电极之间的电容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另外有一个说法,就是副边和原边之间有分布电容,各种尖峰和干扰会直接从副边过渡到原边,或者从原边过渡 ...

原边和副边之间加铜皮,铜皮不能构成闭合回路。也就是说,铜皮不能构成短路匝。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原边和副边之间加铜皮,铜皮不能构成闭合回路。也就是说,铜皮不能构成短路匝。

例如这种,屏蔽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例如这种,屏蔽层?

17楼图片右下角那个变压器,是铁芯和绕组(多少个不知道)外面包铜皮,且铜皮闭合(包好后焊接成环)。这不是抑制 “副边和原边之间分布电容” 而加的铜皮。所以13楼你说:“变压器绕好之后,加一层铜皮包裹” 是指17楼右下角那个变压器,而不是抑制 “副边和原边之间有分布电容” 的方法。

绕组之间加导电层,和变压器铁芯绕组外面加导电层,完全是两回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7楼图片右下角那个变压器,是铁芯和绕组(多少个不知道)外面包铜皮,且铜皮闭合(包好后焊接成环)。这不是 ...

原边绕组和次级绕组中间加一层很薄的铜皮或者金属绝缘膜,不能短路,这个了解;

看到外面包一层,然后飞线连接到PIN(应该是接地)。

按照道理,也不应该是短路匝?意义难道是改善EMI?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原边和副边之间加铜皮,铜皮不能构成闭合回路。也就是说,铜皮不能构成短路匝。

高频变压器除了选材,计算,还有考验经验的那就是工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边绕组和次级绕组中间加一层很薄的铜皮或者金属绝缘膜,不能短路,这个了解; 看到外面包一层,然后 ...

变压器外面包铜皮,目的有二:一是把变压器铁芯漏磁约束在铜皮内,原理正是这一匝短路匝中的电流所产生的磁场抵消掉大部分漏磁。二是作为变压器外面那个绕组的屏蔽层(和金属网外套屏蔽线原理相同),以减少变压器外面那个绕组与周围元器件之间分布电容。总的来说,对降低EMI有好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频变压器除了选材,计算,还有考验经验的那就是工艺了。

变压器绕制工艺,相当大一部分是经验。但这些工艺也是可以从理论推导出来的,并非全是靠经验。

网友:
如何赚积分

网友:
解释得很详细,被楼主的“匠心”打动。看完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