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 时序

楼主:
数据的有效性

SDA 线上的数据必须在时钟的高电平周期保持稳定。数据线的高或低电平状态只 有在SCL 线的时钟信号是低电平时才能改变 。

起始和停止条件

SCL 线是高电平时,SDA 线从高电平向低电平切换,这个情况表示起始条件;

SCL 线是高电平时,SDA 线由低电平向高电平切换,这个情况表示停止条件

起始和停止条件一般由主机产生,总线在起始条件后被认为处于忙的状态

 I2C总线数据传输

发送到SDA 线上的每个字节必须为8位,每次传输可以发送的字节数量不受限制。每个字节后必须跟一个响应位。首先传输的是数据的最高位(MSB),如果从机要完成一些其他功能后(例如一个内部中断服务程序)才能接收或发送下一个完整的数据字节,可以使时钟线SCL 保持低电平,迫使主机进入等待状态,当从机准备好接收下一个数据字节并释放时钟线SCL 后数据传输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