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30 AD信号采集

楼主:
信号发生器同时输出两路10KHZ的正弦波信号,加到单片机(MCU选用STM32F030C8T6)的通道0和通道2两个通道上,交替采集;使用什么方法可以确认AD是从波形的那个点上采集的,怎么确认采集的相位相位和采集后的离散信号与模拟波形信号相对应。离散信号怎么还原模拟信号的正确性?

网友:
对这块不了解,我搜了下,你可以看看这个资料是不是对你有帮助

STM32之MAX1167-MAX1168芯片 SPI进行AD采集信号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Leon%E6%98%82/605863

网友A:
需要使用发生器的触发功能触发ADC采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需要使用发生器的触发功能触发ADC采样

我觉得高速连续采样的话,那就是DMA存入内存了;

应该是根据内存地址来确定这个数据是在哪个点上采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高速连续采样的话,那就是DMA存入内存了;

应该是根据内存地址来确定这个数据是在哪 ...

他说的是波形的哪个点,我觉得需要和信号源同步,这样才能通过ADC得到的数据和信号发生器产生的数据做对比,比如计算相位差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说的是波形的哪个点,我觉得需要和信号源同步,这样才能通过ADC得到的数据和信号发生器产生的数据做对 ...

看法是一致的。波形的哪个点,对应DMA地址的哪个点,就要看TIMER在波形的哪个点开始计时、adc开始采第一个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