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WIN10不断被唤醒的过程

楼主:
有时候活干一半想休息一会我会让电脑进入睡眠状态,这样省时省电很多软件也不需要关闭。

但是一个比较头痛的问题就是我的电脑进入睡眠状态后会经常被唤醒,有时早晨睡眠下午一看电脑键盘灯亮了风扇呼呼响,CPU不知道被它个软件干什么了。

怀疑是光电鼠标受外界影响把电脑唤醒,今天试着把鼠标唤醒关掉,费了一点小劲,这里记录一下,给有需要的网友。

我先是按照网上的方法在设备管理器里将鼠标的电源管理下的“允许此设备唤醒计算机”去掉,发现不好用。

然后我又去BIOS里找了一通,也没发现唤醒的设置。

后来按照网上的方法我在日志里看了一下唤醒的信息,虽然我确定这几次都是我活动鼠标唤醒的,但这个日志显示的确实让人迷糊。

无线网卡和USB3.0控制器,虽然我在设备管理器里已经将对应的选项去掉,但还是解决不了活动鼠标自动唤醒的问题。

后来又按网上的方法使用命令提示行输入“powercfg /devicequery wake_armed”查看唤醒设备

里边还是有这个无线网卡

然后我使用“powercfg -devicedisablewake "Intel(R) Wireless-AC 9560 160MHz"”命令关闭无线网卡唤醒,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最后干脆把HID Keyboard Device也关了,问题才完美解决。

网友:
估计是HID Keyboard Device驱动问题

网友:
谢谢版主。

我遇到的另一个问题是:插上无线鼠标,但是触摸板还是无法禁止。leveno的本子。这是啥毛病?

如果是插上有线鼠标,就没这个问题,只要插上,触摸板就自动禁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版主。

我遇到的另一个问题是:插上无线鼠标,但是触摸板还是无法禁止。leveno的本子。这是啥毛病? ...

是不是驱动冲突 网上查查资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