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将外部时钟信号输入CC2530?

楼主:
我打算取下CC2530的原有的32M晶振。用FPGA产生一个新的32M时钟信号作为晶振。想用同轴线连接FPGA和CC2530。请问我如何将外部时钟信号输入CC2530,谢谢!

网友:
@dcexpert ,他是这方面的专家,你可以问问他

网友:
大部分的MCU都可以使用无源晶体做时钟源。使用外部时钟时,将时钟信号连接到时钟的输入端,输出端悬空甚至可以做其它功能,但是需要仔细查阅芯片的数据手册进行确认,避免芯片的差异引发问题。此外时钟信号的走线也不要太长。

网友:
2530自带晶体振荡器,看器件手册可知,XOSC_Q1为振荡器输入,外部时钟信号接入该管脚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