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体温计标定方法

楼主:
红外体温计标定方法是怎么样的?用体温计去测试黑体炉温度?黑体炉设置不同的温度,体温计测试后再比对黑体炉显示的温度?如果有偏差就修正,找出对应的函数关系?

是不是这样的思路?同行都是怎样的标定方法?哪种方法更准一些

网友A:
用的什么传感器

网友:
标定方法用黑体,是利用普朗克黑体辐射的定律。

理想化的黑体,表面的发射率为1。

网友B:
红外测温仪测量,调节仪器发射率值,直到所测温度与真实温度相等,

现在的经验值,红外测温一般都是将发射率设为0.95

网友C:
原理就是黑体辐射

不同的温度下,黑体炉会辐射对应的红外辐射,红外传感器检测到对应的红外辐射就对应黑体炉设定的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传感器

很多的在同时进行海曼,石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理就是黑体辐射 不同的温度下,黑体炉会辐射对应的红外辐射,红外传感器检测到对应的红外辐射就对应黑 ...

这个黑体炉的温度不需要检测吗?就按黑体炉显示的温度作为标准的温度?另外需要取多少个温度点进行测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红外测温仪测量,调节仪器发射率值,直到所测温度与真实温度相等, 现在的经验值,红外测温一般都是将发 ...

卫工上班没有?你技术挺好,你给大家都普及下具体的实现方法吧。你这样说我还是没搞懂如何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红外测温仪测量,调节仪器发射率值,直到所测温度与真实温度相等, 现在的经验值,红外测温一般都是将发 ...

不好意思  可能我记错了  你不是姓卫

网友D:
感觉应该有专用的仿人体辐射的标准人体辐射仪,与一般的黑体辐射仪应该有差别,并需对不同肤色做适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应该有专用的仿人体辐射的标准人体辐射仪,与一般的黑体辐射仪应该有差别,并需对不同肤色做适配。

这种是热成像  不一样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红外测温仪测量,调节仪器发射率值,直到所测温度与真实温度相等, 现在的经验值,红外测温一般都是将发 ...

校准的步骤是有  关键是如何实现呢?被校准的显示值和标准温度值如何建立关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校准的步骤是有  关键是如何实现呢?被校准的显示值和标准温度值如何建立关系

测温仪也是一种计量仪器,测温的仪器是需要标定的。

标定是指经过国家计量院计量的黑体炉作为标准源

网友:
有些东西可以阅读一下有关标准

JJG 415-2001 工作用辐射温度计检定规程

JJF1107-2003测量人体温度的红外温度计校准规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温仪也是一种计量仪器,测温的仪器是需要标定的。 标定是指经过国家计量院计量的黑体炉作为标准源

再请教下

黑体炉的温度是否需要用高一级的仪器测试?还是直接用黑体炉显示的温度?

铂电阻测试是怎么测试的呢?

黑体温度是不是=黑体炉的显示温度?

网友:
黑体炉是需要用高一级计量单位测试,有的公司有高级测试仪器,但不一定具有法定测试级别和资质。

网友B:
一般,黑体炉设置的温度为多少摄氏度,那么黑体靶心的位置的温度就是多少摄氏度

铂电阻的测试类似毫欧电阻的测试方法,四线制,,

铂电阻输出端四线制接入高精度数字电压表电阻档,,,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一般,黑体炉设置的温度为多少摄氏度,那么黑体靶心的位置的温度就是多少摄氏度 铂电阻的测试类似毫欧电 ...

是不是用黑体炉设置两个温度 高低。然后用被校准的体温计去测量者两个温度看偏差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用黑体炉设置两个温度 高低。然后用被校准的体温计去测量者两个温度看偏差多少?

具体操作不是这样简单

黑体内有3个不同温度区域,按光谱发射率设置温度值,最后是算术平均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具体操作不是这样简单 黑体内有3个不同温度区域,按光谱发射率设置温度值,最后是算术平均值。

建议如果对这方面想了解,可以找一些黑体的操作说明手册看一下

标准黑体炉操作手册

网友E(2022-12-02):
黑体炉在红外体温计中起到什么作用?0点校准?毕竟有恒温水槽 还有标准体温计 作为校准的设备

网友E:
红外体温计标定的流程 说能123说说 另外恒温水槽和黑体作用分别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