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GoLang真是想弃坑啦

楼主:
Go是google出的一款静态语言,据说非常的牛B。速度非常的快,编程语法非常的简洁,多任务非常的稳定,代码非常的健壮等等。一大堆的好处。经不住诱惑。就想弄来试试。

昨天搞了一整天的GoLang环境,真是一个坑接一个坑。

1、首先就是编写的程序和程序包要放在用环境变量指定的地方GOPATH,这个变量可以设置多个路径。

2、多文件程序,写好后的目录不可以随便放。只能放在和源码平级的目录或GOPATH能找到的地方。

3、GO程序的包只有一层。只能通过目录分层

结论就是这个东西约定的东西太多。配置的东西少

今天弄了一上午的HTTP模板,到现在为止也没有把模板的分隔符改出来。pl.Delims("<%", "%>")换了好多遍也没有能改好。

开始是文件目录找不到。后来发现只能放置在可执行文件的目录下才可以。

真是不想弄了。这种没有支持的东西只能说能用而已。真是麻烦!

网友:
golang刚开始学的时候配置环境变量是比较麻烦,但是得弄清楚里面配置规则,如果觉得麻烦,可以使用IDE先避开这个环境变量,比如goland。学新语言贵在坚持,等问题都弄明白了,就感觉自此平步青云,多看看博客园及csdn等技术博客,也顺便看看EEWORLD论坛。我就是比较喜欢他的跨平台,一次编译到处运行的优点,还有他的抗并发能力特别强悍。

网友:
建议您买这本书入门,内容比较通俗易懂

网友:
看你想做啥。go好像在区块链和云管理后台用的挺多的,你要是没有这个目的,是没有必要入这个坑的。

网友A:
有的东西是一开始上手难,刚开始觉得操作麻烦,坚持下学会了,就能感受到他的强大和好处了。像画PCB的来说,单纯入门要说快的话肯定AD比较快,allegro相对来说入门就比较慢,操作起来会更复杂些。当时复杂板子要求高的板子,还是allegro画会更严谨更好一些。当然,allegro用熟练了的人来说,也会觉得allegro还是好用的。

网友:
谢谢各位就是发发牢骚而且,golang的这种约定大于配置的特性在现在的编程语言体系中是很流行的,我只是给大家提个醒。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东西是一开始上手难,刚开始觉得操作麻烦,坚持下学会了,就能感受到他的强大和好处了。像画PCB的来说 ...

谢谢,想请教allegro中的过孔怎么计算呀?到现在也不知道过孔尺寸如何计算。

网友B:
go 除了区块链和后台管理还有别的地方的应用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go 除了区块链和后台管理还有别的地方的应用吗?

go的应用发展的非常迅速,如:

nsq:bitly开源的消息队列系统,性能非常高,目前他们每天处理数十亿条的消息
docker:基于lxc的一个虚拟打包工具,能够实现PAAS平台的组建。
packer:用来生成不同平台的镜像文件,例如VM、vbox、AWS等,作者是vagrant的作者
skynet:分布式调度框架
Doozer:分布式同步工具,类似ZooKeeper
Heka:mazila开源的日志处理系统
cbfs:couchbase开源的分布式文件系统
tsuru:开源的PAAS平台,和SAE实现的功能一模一样
groupcache:memcahe作者写的用于Google下载系统的缓存系统
god:类似redis的缓存系统,但是支持分布式和扩展性
gor:网络流量抓包和重放工具
除了google 目前看还会有更多的公司采用GO语言。如:B站使用Go来重写所有的应用。go有可能会将PHP变成小众市场。go也可以在物联网应用中广泛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go的应用发展的非常迅速,如: nsq:bitly开源的消息队列系统,性能非常高,目前他们每天处理数十亿条 ...

我记得好像有一个tiny go 支持嵌入式的

网友:
那是吹得不行,未来之星啊

不建议lz现在弃坑,可以再强行治疗一下

网友:
Go程序约束其实很少,自己的代码放在目录下面就行,可以使用Go MOD方式,现在已经不推荐使用GOPATH了。Golang语言的语法其实很简单,学过C语言的一天基本可以搞定。另外Golang适合开发后台服务程序,不适合嵌入式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