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320*240的MSP430驱动

楼主:
TM320*240,控制器为RA8806.

1、有DDRAM1,DDRAM2,具有双层显示功能。

2、接口和操作类似LCD12864。

3、需要对控制器配置很多寄存器的值。基本操作方法是写寄存器地址,写寄存器内容,写显示数据,读显示数据,判忙。

4、写文字字符步骤:a.设置显示位置.通过设置寄存器0x60[seg],0x70[com]的值实现的。b.内存写入指令。c.写数据。

.c文件

//=================================版本信息==================================//
//Ver:2011082301
//Author:XZQ
//Note:显示方式实例:示波器。在DDRAM2显示背景信息,网格,坐标等;在DDRAM1显示波形、数据
//===========================================================================//
#include "TM320X240_Driver.h"

/*******************************************
函数名称:LCD_CmdWrite
功    能:选择寄存器并向寄存器写入数据
参    数:unsigned char cmdaddr,unsigned char wrdata
          cmdaddr要写入寄存器地址 wrdata要写入的内容
返回值  :无
********************************************/
void LCD_CmdWrite(unsigned char cmdaddr,unsigned char wrdata)//8080
{
      CtrlDIR |=0xff;
      DataDIR |=0xff;
      CtrlOUT &=~lcd_cs1;  //cs1=0;
      CtrlOUT |=lcd_rd;    //rd=1;
      CtrlOUT |=lcd_rs;    //rs=1;
      DataOUT  =cmdaddr;
      delay_us(1);
      CtrlOUT &=~lcd_wr;   //wr=0;
      delay_us(1);
      CtrlOUT |=lcd_wr;    //wr=1;
      CtrlOUT |=lcd_cs1;   //cs1=1;

      CtrlOUT &=~lcd_cs1;  //cs1=0;
      CtrlOUT |=lcd_rd;    //rd=1;
      CtrlOUT &=~lcd_rs;   //rs=0;
      delay_us(1);
      DataOUT=wrdata;
      delay_us(1);
      CtrlOUT &=~lcd_wr;   //wr=0;
      delay_us(1);
      CtrlOUT |=lcd_wr;    //wr=1;
      CtrlOUT |=lcd_cs1;   //cs1=1;
      delay_us(1);
}

/*******************************************
函数名称:LCD_DataWrite
功    能:向液晶中写显示数据
参    数:unsigned char wrdata
返回值  :无
********************************************/
void LCD_DataWrite(unsigned char wrdata)
{
      CtrlDIR |=0xff;
      DataDIR |=0xff;
      CtrlOUT &=~lcd_cs1;   //cs1=0;
      CtrlOUT |=lcd_rd;     //rd=1;
      CtrlOUT &=~lcd_rs;    //rs=0;
      DataOUT = wrdata;
      delay_us(1);
      CtrlOUT &=~lcd_wr;    //wr=0;
      delay_us(1);
      CtrlOUT |=lcd_wr;     //wr=1;
      CtrlOUT |=lcd_cs1;    //cs1=1;
}
/*******************************************
函数名称:LCD_RegWrite
功    能:选择寄存器
参    数:unsigned char reg。寄存器地址
返回值  :无
********************************************/
void LCD_RegWrite(unsigned char reg)
{
      CtrlDIR |=0xff;
      DataDIR |=0xff;
      CtrlOUT &=~lcd_cs1;  //cs1=0;
      CtrlOUT |=lcd_rd;    //rd=1;
      CtrlOUT |=lcd_rs;    //rs=1;
      DataOUT=reg;
      delay_us(1);
      CtrlOUT &=~lcd_wr;   //wr=0;
      delay_us(1);
      CtrlOUT |=lcd_wr;    //wr=1;
      CtrlOUT |=lcd_cs1;   //cs1=1;
      delay_us(1);
}
/*******************************************
函数名称:LCD_DataRead
功    能:读取显示内容数据
参    数:无
返回值  :unsigned char data状态值
********************************************/
unsigned char LCD_DataRead(void)
{
   unsigned char data;
   LCD_ChkBusy();
   DataDIR|=0xFF;      //设置为输出方向
   DataOUT=0xff;       //lcd_data = 0xff
   DataDIR&=~0xFF;     //设置为输入方向

   CtrlOUT|=lcd_wr;    //lcd_wr = 1 bWRZ = 1;
   CtrlOUT&=~lcd_cs1;  //lcd_cs1 =0,chINT enable  bCSZ = 0;
   CtrlOUT&=~lcd_rs;   //lcd_rs = 0//数据选择   bA0  = 0;
   CtrlOUT&=~lcd_rd;   //lcd_rd = 0  bRDZ = 0;

   data = DataIN;
   CtrlOUT|=lcd_rd;    //lcd_rd = 1   bRDZ = 1;
   CtrlOUT|=lcd_cs1;   //lcd_cs1 =1,chINT disable   bCSZ = 1;
   CtrlOUT|=lcd_rs;    //lcd_rs = 1

   DataDIR|=0xFF;      //设置为输出方向
   DataOUT=0xff;       //lcd_data = 0xff
   return(data);
}
/*******************************************
函数名称:lcd_data_read
功    能:从DDRAM读取数据
参    数:无
返回值  :unsigned char data状态值
********************************************/
unsigned char lcd_data_read(void)      //从DDRAM读取数据
{
  unsigned char data;
  LCD_RegWrite(0XB1);
  data=LCD_DataRead();
  return(data);
}
/*******************************************
函数名称:LCD_StatusRead
功    能:读取状态数据
参    数:无
返回值  :unsigned char data状态值
********************************************/
unsigned char LCD_StatusRead(void)
{
   unsigned char data;

   DataDIR|=0xFF;      //设置为输出方向
   DataOUT=0xff;       //lcd_data = 0xff
   DataDIR&=~0xFF;     //设置为输入方向

   CtrlOUT|=lcd_wr;    //lcd_wr = 1 bWRZ = 1;
   CtrlOUT&=~lcd_cs1;  //lcd_cs1 =0,chINT enable  bCSZ = 0;

   CtrlOUT|=lcd_rs;    //lcd_rs = 1//命令选择 bA0  = 1;
   CtrlOUT&=~lcd_rd;   //lcd_rd = 0  bRDZ = 0;

   data = DataIN;
   CtrlOUT|=lcd_rd;    //lcd_rd = 1   bRDZ = 1;
   CtrlOUT|=lcd_cs1;   //lcd_cs1 =1,chINT disable   bCSZ = 1;
   CtrlOUT|=lcd_rs;    //lcd_rs = 1

   DataDIR|=0xFF;      //设置为输出方向
   DataOUT=0xff;       //lcd_data = 0xff
   return(data);
}
/*******************************************
函数名称:LCD_ChkBusy
功    能:查忙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LCD_ChkBusy(void)
{
   uchar temp;
   do
    {
      temp = LCD_StatusRead();
    }while((temp & 0xc0));
}

/*******************************************
函数名称:LCD_Rst
功    能:TM320X240复位操作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LCD_Rst()
{
     CtrlDIR |=0xff;
     CtrlOUT &=~lcd_cs1;  //cs1=0;
     CtrlOUT |=lcd_rd;    //rd = 1;
     CtrlOUT &=~lcd_rst;  //rst=0;
     delay_ms(300);//300ms
     CtrlOUT |=lcd_rst;   //rst=1;
     delay_ms(100);//100ms
}
/*******************************************
函数名称:lcd_inital
功    能:TM320X240初始化操作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lcd_inital()

      LCD_CmdWrite(WLCR,0x00);        //[00H] , Default --> 0x00 绘图模式,屏幕显示关闭
      LCD_CmdWrite(MISC,0x08);        //[01H] , Default --> 0x00 扫描顺序 seg 0-319 com 0-239
      LCD_CmdWrite(ADSR,0x00);        //[03H] , Default --> 0x00 关闭卷动功能
      LCD_CmdWrite(INTR,0x00);          //[0FH] , Default --> 0x10 开触摸中断.0x00 禁止各类型中断
      LCD_CmdWrite(WCCR,0x00);        //[10H] , Default --> 0x00 写入DDRAM时游标自动加1,关游标显示,关游标闪烁
      LCD_CmdWrite(CHWI,0x00);        //[11H] , Default --> 0x00 设置游标大小
      LCD_CmdWrite(MAMR,0x33);        //[12H] , Default --> 0x11 双图层显示,同时存取DDRAM1/DDRAM2,两图层关系为'OR'
      LCD_CmdWrite(AWRR,0x27);        //[20H] , Default --> 0x27 工作窗口边界
      LCD_CmdWrite(DWWR,0x27);        //[21H] , Default --> 0x27 工作窗口边界
      LCD_CmdWrite(AWBR,0xEF);        //[30H] , Default --> 0xEF 工作窗口边界
      LCD_CmdWrite(DWHR,0xEF);        //[31H] , Default --> 0xEF 工作窗口边界
      LCD_CmdWrite(AWLR,0x00);        //[40H] , Default --> 0x00 工作窗口边界
      LCD_CmdWrite(DWLR,0x00);        //[41H] , Default --> 0x00 工作窗口边界
      LCD_CmdWrite(AWTR,0x00);        //[50H] , Default --> 0x00 工作窗口边界
      LCD_CmdWrite(DWTR,0x00);        //[51H] , Default --> 0x00 工作窗口边界
      LCD_CmdWrite(CURX,0x00);        //[60H] , Default --> 0x00 设置segment位置 范围[0-39]
      LCD_CmdWrite(BGSG,0x00);        //[61H] , Default --> 0x00 设置卷动模式seg起点
      LCD_CmdWrite(EDSG,0x00);        //[62H] , Default --> 0x00 设置卷动模式seg起点
      LCD_CmdWrite(CURY,0x00);        //[70H] , Default --> 0x00 设置common位置 范围[0-239]
      LCD_CmdWrite(BGCM,0x00);        //[71H] , Default --> 0x00 设置卷动模式com起点
      LCD_CmdWrite(EDCM,0x00);        //[72H] , Default --> 0x00 设置卷动模式com起点
      LCD_CmdWrite(BTMR,0x00);        //[80H] , Default --> 0x00 设置光标闪烁和卷动时间
      LCD_CmdWrite(ITCR,0x27);        //[90H] , Default --> 0x00 设置空闲时间
      LCD_CmdWrite(KSCR1,0x00);            //[A0H] , Default --> 0x00 设置键盘功能
      LCD_CmdWrite(KSCR2,0x00);            //[A1H] , Default --> 0x00 设置键盘功能
      LCD_CmdWrite(KSDR0,0x00);            //[A2H] , Default --> 0x00 设置键盘功能
      LCD_CmdWrite(KSDR1,0x00);            //[A3H] , Default --> 0x00 设置键盘功能
      LCD_CmdWrite(KSDR2,0x00);            //[A3H] , Default --> 0x00 设置键盘功能
      LCD_CmdWrite(PCR,0x40);        //[D0H] , Default --> 0x00 PWM控制
      LCD_CmdWrite(PDCR,0x00);        //[D1H] , Default --> 0x00 PWM控制
      LCD_CmdWrite(PNTR,0x00);        //[E0H] , Default --> 0x00 要写入DDRAM内的数据
      LCD_CmdWrite(FNCR,0x00);        //[F0H] , Default --> 0x00 ASCII表选择等文字显示控制
      LCD_CmdWrite(FVHT,0x00);        //[F1H] , Default --> 0x00 设置字符大小为原始大小
}
/*******************************************
函数名称:DrawPicture
功    能:TM320X240显示图片
参    数:unsigned char const *m。图片数据首地址
返回值  :无
说    明:取模方式 横向取模、字节正序。数据写入DDRAM2
********************************************/
void DrawPicture(unsigned char const *m)
{
      unsigned int y=0,x=0,c=0;
      //LCD_CmdWrite(0xf0,0xa8);//ISO 8859模式,开启内存清除功能,将PNTR数据填满工作窗口
      LCD_CmdWrite(FNCR,0xa8);//ISO 8859模式,开启内存清除功能,将PNTR数据填满工作窗口
      LCD_CmdWrite(WLCR,0x04);//设置为文字模式
      LCD_CmdWrite(CURX,0x00);//设置seg 地址为0
      LCD_CmdWrite(CURY,0x00);//设置com 地址为0
      LCD_CmdWrite(CHWI,0x00);//设置游标宽度为8,高度为1,间距为1
      LCD_CmdWrite(WCCR,0x00);    //[10H] , Default --> 0x00 写入DDRAM时游标自动加1,关游标显示,关游标闪烁
      LCD_CmdWrite(MAMR,0x32);//双图层显示模式,存取DDRAM2
      LCD_RegWrite(MWCR);     //内存写入指令
      for(y=0;y<240;y++)
      {
          for(x=0;x<40;x++)
          {
            LCD_DataWrite(m[c++]);
            LCD_CmdWrite(CHWI,0x00);//设置游标宽度为8,高度为1,间距为1
            delay_us(10);
            LCD_CmdWrite(MAMR,0x32);//双图层显示,存取DDRAM2
            delay_us(10);
            LCD_RegWrite(MWCR);//内存写入指令
            delay_us(10);
          }
      }
}
/*******************************************
函数名称:Clear_DDRAM1
功    能:清除显示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Clear_DDRAM1(void)
{
      LCD_CmdWrite(MAMR,0x31);    //存取DDRAM1,同时显示DDRAM1/DDRAM2
      LCD_CmdWrite(0xE0,0x00);//要写入DDRAM的内容。当寄存器0XF0 BIT3=1时,此数据
                              //将填满窗口
      LCD_CmdWrite(0xF0,0xA8);//开启内存清理功能,将0XE0数据填满窗口
      delay_ms(50);
}
/*******************************************
函数名称:Clear_All
功    能: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Clear_All()
{
      LCD_CmdWrite(MAMR,0x33);    //双图层显示模式,同时存取DDRAM1/DDRAM2
      LCD_CmdWrite(0xE0,0x00);  //要写入DDRAM的内容。当寄存器0XF0 BIT3=1时,此数据
                              //将填满窗口
      LCD_CmdWrite(0xF0,0xA8);//开启内存清理功能,将0XE0数据填满窗口
      delay_ms(30);

/*******************************************
函数名称:LCD_show_str
功    能:显示字符串
参    数:unsigned char *text。字符串首地址
返回值  :无
说    明:没有设置显示位置,故显示位置为调用此函数
          前,AC值所在地址
说    明:在DDRAM1中显示
********************************************/
void LCD_show_str(unsigned char *text)

      LCD_CmdWrite(0x00,0x0c);//文字模式
      LCD_CmdWrite(MAMR,0x31);//存取DDRAM1
      while(*text != '\0')
    {
          LCD_RegWrite(0xb0);
          LCD_DataWrite(*text);
          ++text;
          delay_us(20);
        }
}
/*******************************************
函数名称:Disp_char
功    能:显示中文和字符
参    数:uchar x,uchar y.显示位置首地址
          unsigned char *text。字符串首地址
返回值  :无
说    明:可以显示中文和ASCII字符,在DDRAM1中显示
          显示行位置可以是单行步进,显示列位置可以是2列步进
********************************************/
void Disp_char(uchar x,uchar y,unsigned char *text)

    LCD_CmdWrite(0x60,x);//segment address
    LCD_CmdWrite(0x70,y);//common address
    LCD_show_str(text);
}
/*******************************************
函数名称:LCD_point
功    能:在坐标(x,y)打点
参    数:int x,int y
返回值  :无
说    明: -----0---x---319----------
          |0
          |y
          |239
          在DDRAM1中显示
********************************************/
void LCD_point(int x,int y)
{
    uchar x_d,x_b,x_bb,r_d;
    x_d=x/8;
    x_b=x%8;
    switch(x_b)
    {
    case 0x00:x_bb=0x80;break;
    case 0x01:x_bb=0x40;break;
    case 0x02:x_bb=0x20;break;
    case 0x03:x_bb=0x10;break;
    case 0x04:x_bb=0x08;break;
    case 0x05:x_bb=0x04;break;
    case 0x06:x_bb=0x02;break;
    case 0x07:x_bb=0x01;break;
    }
    LCD_CmdWrite(0x00,0x04);
    LCD_CmdWrite(0x60,x_d);
    LCD_CmdWrite(0x70,y);
    r_d=lcd_data_read();
    x_bb |=r_d;
    LCD_CmdWrite(0x60,x_d);
    LCD_CmdWrite(0x70,y);
    LCD_CmdWrite(MAMR,0x31);//存取DDRAM1
    LCD_RegWrite(0xb0);
    LCD_DataWrite(x_bb);
}
/*******************************************
函数名称:Draw_Line
功    能:TM320X240初始化操作
参    数:int x0, int y0, int x1, int y1
           起点(x0,y0),终点(x1,y1)
返回值  :无
说    明: -----0---x---319----------
          |0
          |y
          |239
********************************************/
void Draw_Line(int x0, int y0, int x1, int y1)
{
    unsigned int  x,y;
    unsigned int  dx; // = abs(x1 - x0);
    unsigned int  dy; // = abs(y1 - y0);

    if(y0==y1)
    {
      if(x0<=x1)
      {
         x=x0;
      }
      else
      {
         x=x1;
         x1=x0;
      }
      while(x <= x1)
      {
         LCD_point(x,y0);
         x++;
      }
      return;
    }
    else if(y0>y1)
    {
        dy=y0-y1;
    }
    else
    {
        dy=y1-y0;
    }

    if(x0==x1)
    {
        if(y0<=y1)
        {
          y=y0;
        }
        else
        {
          y=y1;
          y1=y0;
        }
        while(y <= y1)
        {
          LCD_point(x0,y);
          y++;
        }
        return;
    }
    else if(x0 > x1)
    {
      dx=x0-x1;
      x = x1;
      x1 = x0;
      y = y1;
      y1 = y0;
    }
    else
    {
      dx=x1-x0;
      x = x0;
      y = y0;
    }

    if(dx == dy)
    {
      while(x <= x1)
      {
        x++;
        if(y>y1)
        {
           y--;
        }
        else
        {
           y++;
        }
        LCD_point(x,y);
      }
    }
    else
    {
      LCD_point(x, y);
      if(y < y1)
      {
          if(dx > dy)
          {
          int p = dy * 2 - dx;
          int twoDy = 2 * dy;
          int twoDyMinusDx = 2 * (dy - dx);
              while(x < x1)
              {
                  x++;
                  if(p < 0)
                  {
                    p += twoDy;
                  }
                  else
                  {
                    y++;
                    p += twoDyMinusDx;
                  }
                  LCD_point(x, y);
              }
          }
          else
          {
          int p = dx * 2 - dy;
          int twoDx = 2 * dx;
          int twoDxMinusDy = 2 * (dx - dy);
              while(y < y1)
              {
                  y++;
                  if(p < 0)
                  {
                     p += twoDx;
                  }
                  else
                  {
                    x++;
                    p+= twoDxMinusDy;
                  }
                  LCD_point(x, y);
              }
          }
      }
      else
      {
        if(dx > dy)
        {
            int p = dy * 2 - dx;
            int twoDy = 2 * dy;
            int twoDyMinusDx = 2 * (dy - dx);
            while(x < x1)
            {
              x++;
              if(p < 0)
              {
                p += twoDy;
              }
              else
              {
                y--;
                p += twoDyMinusDx;
              }
              LCD_point(x, y);
            }
        }
        else
        {
          int p = dx * 2 - dy;
          int twoDx = 2 * dx;
          int twoDxMinusDy = 2 * (dx - dy);
          while(y1 < y)
          {
              y--;
              if(p < 0)
              {
                  p += twoDx;
              }
              else
              {
                   x++;
                   p+= twoDxMinusDy;
              }
              LCD_point(x, y);
          }
        }
      }
    }
}
.h文件

//=================================版本信息==================================//
//Ver:2011082301
//Author:XZQ
//===========================================================================//
#ifndef _TM320X240_DRIVER_H
#define _TM320X240_DRIVER_H

#include <msp430f5438.h>
#include "MCU_Init.h"
#include "RA8806Reg.h"
/*********************TM320X240引脚接口*****************************/
//控制线 P7口
#define CtrlDIR   P7DIR
#define CtrlOUT   P7OUT
#define lcd_rs    BIT2//RS-->L:存取缓存器,H:存取DDRAM
#define lcd_wr    BIT3//WR--> L有效
#define lcd_rd    BIT4//RD--> L有效
#define lcd_cs1   BIT5//CS1-->L有效
#define lcd_rst   BIT6//RST-->L有效
#define lcd_busy  BIT7 //BUSY-->检测忙信号
//液晶数据引脚 DB0~DB7
#define DataDIR P3DIR
#define DataOUT P3OUT
#define DataIN  P3IN
#define DataSEL P3SEL

//底层函数
extern void LCD_CmdWrite(unsigned char cmdaddr,unsigned char wrdata);
extern void LCD_DataWrite(unsigned char wrdata);
extern void LCD_RegWrite(unsigned char reg);
extern unsigned char LCD_DataRead(void);
extern unsigned char lcd_data_read(void);
extern unsigned char LCD_StatusRead(void);
extern void LCD_ChkBusy(void);

//基本功能函数
extern void lcd_inital(void);
extern void LCD_Rst(void);
extern void Clear_DDRAM1(void);
extern void Clear_All(void);

extern void LCD_show_str(unsigned char *text);//字符显示
extern void Disp_char(uchar x,uchar y,unsigned char *text);

extern void LCD_point(int x,int y);//图形显示
extern void DrawPicture(unsigned char const *m);
//高级功能函数
extern void Draw_Line(int x0, int y0, int x1, int y1);

#endif
RA8806控制器寄存器宏定义文件

//=================================版本信息==================================//
//Ver:20110822
//Author:XZQ
//===========================================================================//
#define WLCR    0x00
#define MISC    0x01
#define ADSR    0x03
#define INTR    0x0F
#define WCCR    0x10
#define CHWI    0x11                        //new(have change)
#define MAMR    0x12
#define AWRR    0x20
#define DWWR    0x21
#define AWBR    0x30
#define DWHR    0x31                        //new(have change)
#define AWLR    0x40
#define DWLR    0x41
#define AWTR    0x50
#define DWTR    0x51
#define CURX    0x60                        //new(have change)
#define BGSG    0x61
#define EDSG    0x62                        //new
#define CURY    0x70                        //new(have change)
#define BGCM    0x71
#define EDCM    0x72
#define    BTMR    0x80
#define ITCR    0x90                        //new(have change)
#define KSCR1    0xA0
#define KSCR2    0xA1
#define KSDR0      0xA2                        //new(have change)
#define KSDR1      0xA3
#define KSDR2      0xA4
#define MWCR    0xB0                        //new(have change)
#define MRCR    0xB1                        //new
#define TPCR    0xC0
#define TPXR    0xC1
#define TPYR    0xC2
#define TPZR    0xC3
#define PCR     0xD0                        //new(have change)
#define PDCR    0xD1                        //new
#define PNTR    0xE0
#define FNCR    0xF0
#define FVHT    0xF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