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40 cc2541 低功耗实测和总结

楼主:
CC2541 CC2540 实现超低功耗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来总结一下实现方法:

1,有定时器在跑时会一直跑在  PM2  电流在  300uA左右。
   没有定时器跑后会到 PM3 , 电流会少于10uA 。
   这个定时器是指 osal 的定时器,
例如:
   启动 了
   osal_start_timerEx( keyfobapp_TaskID, KFD_TOGGLE_BUZZER_EVT, 2000 );
   但没到时间:
需要说明的是 keyfob 中的 低功耗一直都是进不去 PM3 的, 这是由于有一个查询电量的定时器一直在跑:
   osal_start_timerEx( keyfobapp_TaskID, KFD_BATTERY_CHECK_EVT, BATTERY_CHECK_PERIOD );
   把它注释掉 就会进 PM3 了。
   电流 小于 10uA 。
   因此, 如果你想低功耗到但是又想启用定时器是不现实的。
2, 如果有外部中断,比如开关量如按键, 一定,一定,一定需要用下降沿中断, 目前我上升沿中断调不出来, 并且,常态时如果是低电平输入, 会比较耗电。实测,低电平输入会比高电平输入多200uA 左右。

总结一下:
常态下是PM1
要进入 PM2, 首先,确认你的option的编译宏设置了   POWER_SAVING
             然后代码中, 需要执行 osal_pwrmgr_device( PWRMGR_BATTERY );
             即可, 电流还有200uA 呀, 怎么办?
要进入 Pm3, 需要你没有 osal的定时器在跑。
详见我们提供的例程。
附件例程上电就广播 30s, 电流 500uA,使用AmoBleTool.apk 连接后, 电流在小于10uA
此时,已经开通了3个电平中断, 分别是 P0.0, p0.1 与p0.4
任意一个中断产生, AmoBleTool.apk  都键收到 数据, 请注意观察。

电流测试方法为在供电电路上串一个电流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