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两种差分信号放大的优缺点

楼主:
方案1

方案2

网友A:
至少,前一幅图中用两个运放,后一幅图中仅用一个运放。用材料少,应该算是优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至少,前一幅图中用两个运放,后一幅图中仅用一个运放。用材料少,应该算是优点。

性能方面呢,双运放是不是一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性能方面呢,双运放是不是一定好?

愚见双运放未必比一个运放好。

第一幅图,运放B是个反相器,其输入与输入(Vin2)反相。反相后又与Vin1构成加法(求和)电路。

网友C:
上面这两个电路比较,用两个运放那个图的一点好处是:运放的输入共模电压是零。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性能方面呢,双运放是不是一定好?

突然想起一个问题,stm32的运放,有没有PGA?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突然想起一个问题,stm32的运放,有没有PGA?谢谢

我印象都能配置PGA 找一下你的型号看看书记手册就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上面这两个电路比较,用两个运放那个图的一点好处是:运放的输入共模电压是零。

共模电压为0能带来哪些好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性能方面呢,双运放是不是一定好?

愚见双运放未必比一个运放 ...

我发现左边输入如果加一个高通滤波 下边的电路GND需要改成VCC/2还要加一个缓冲放大器,上边的好像可以直接使用电阻分压产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发现左边输入如果加一个高通滤波 下边的电路GND需要改成VCC/2还要加一个缓冲放大器,上边的好像可以直 ...

如果是使用单电源,那么上下两个电路都应该加直流偏置。如果是使用双电源,上下两个电路都不必加直流偏置。至于上面电路可以用电阻分压产生偏置,那可能是因为上面电路运放B同相输入端输入电阻非常大,所以不必加缓冲。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共模电压为0能带来哪些好处

看具体应用和具体型号,不是一定需要这个好处。

比如运放有共模输入范围限制,CMMR指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印象都能配置PGA 找一下你的型号看看书记手册就知道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