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sorTile.box使用气压传感器分析环境变化的想法

楼主:
SensorTile.box刷DataLogExtended固件后使用Unicleo-GUI可以直接查看传感器输出的数据波形

下面是使用气压传感器测量开关门、开关窗和开关油烟机得到的数据

通过对数据的分析找到规律后再编写代码可以节省很多时间和不必要的调试

网友:
假如门是慢慢的打开呢 ?波形怎样的 ,尽量缓慢的速度打开

网友:
慢到一定程度就没有影响了 但是关门一般都要快点 肯定能检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