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DMA的问题

楼主:
我看于振南的书《嵌入式系统FAT32文件系统设计与实现----基于振南znFAT》下册

第12章:

性能提升,底层限制:高性能SD卡物理驱动。

12.3 高性能SD卡驱动的实现:

本来程序使用硬件SPI驱动SD卡,现在加上DMA,把DMA融入到SD卡的驱动中,从而

代替冗长而低效的数据搬移过程。DMA初始化代码如下:

SD卡写程序部分代码

SD卡读程序部分代码:

主程序部分代码:

结果发现卡住了,卡在SD卡写程序这一句:

等待传输完成那一句。

高手看看,哪里的问题?谢谢!

网友A:
你这是一开始就卡住,还是后面传输了一些之后又卡住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一开始就卡住,还是后面传输了一些之后又卡住了啊

一开始就卡住。

网友A:
没有dma的情况下已经可以读写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dma的情况下已经可以读写了吗

可以

网友:
通道5是从内存传输数据到外设吧,那就是写SD?

那通道4就是读SD,我可以这样理解吗,那这样可以通道4目前可以正常传输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chenbingjy 发表于 2020-3-6 08:15 可以 通道5是从内存传输数据到外设吧,那就是写SD? 那通道4就 ...

还没试,晚上试试

不过你看读的代码,涉及通道4和通道5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otsauce1861 发表于 2020-3-6 08:37 chenbingjy 发表于 2020-3-6 08:15 可以 通道5是从内存传输数据到外 ...

我看代码,应该一个通道是读,一个是写,分开分别测试一下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代码,应该一个通道是读,一个是写,分开分别测试一下试试看

振南书上就是这样写的。我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应该是先配置dma在启动sdio传送.

网友:
cube下的FAT系统都是现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