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磁这种情况下磁漏哪儿去了 它的影响是什么

楼主:
漏磁漏哪儿去了 它的影响是什么

网友:
“漏磁” 是磁场漏到绕组外面了,没有穿过绕组。

至于漏磁的影响是什么,那要看这个绕组是干什么用的:是具有单个绕组的电感,还是具有多个绕组的变压器。漏磁的影响还要看漏磁是否穿过其它元件。

网友:
能量守恒

漏磁,就耗能。大部分转换热能

影响效率

网友A:
为什么漏磁就会耗能 什么导致了漏磁会耗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量守恒

漏磁,就耗能。大部分转换热能

影响效率

为什么漏磁就会耗能 什么导致了漏磁会耗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漏磁就会耗能 什么导致了漏磁会耗能

从现象看,比如电机漏磁,表现出来的现象就是温升高,效率低

因为,一般涉及漏磁,漏磁的路径是空气介质,空气导磁约1,磁阻很大,发热。

不知道楼主所说的漏磁指哪些类型,是变压器还是电机线圈,,,都有热的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漏磁就会耗能 什么导致了漏磁会耗能

漏磁导致耗能,主要是因为漏磁穿过附近的铁磁性物质,例如变压器外面的铁壳。变压器外面的铁壳既导磁又导电,漏磁会在铁壳中引起涡流,同时铁壳也有磁滞损失。即使不是铁壳而是铜壳,虽不导磁,但铜导电,也会产生涡流。

如果漏磁完全穿过空气,那是不会引起损耗的。但漏磁在空气中会扩展得比较远,会引起对其它元器件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