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场中同一条电力线上哪个量相同?磁场中同一条磁力线上哪个量相同?

楼主:
电场中同一条电力线上哪个量相同?磁场中同一条磁力线上哪个量相同?

网友A:
“电场中同一条电力线上哪个量相同?磁场中同一条磁力线上哪个量相同?”

好像同一条电力线或者同一条磁力线上没有哪个量是相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场中同一条电力线上哪个量相同?磁场中同一条磁力线上哪个量相同?”

好像同一条电力线或 ...

那这条方向线是按什么画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这条方向线是按什么画出来的

“那这条方向线是按什么画出来的”

是按照中每一点检验电荷或者检验磁极受力方向画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这条方向线是按什么画出来的

场中确实存在一些量是相同的点,这些点联接起来会形成线或者面。例如,静电场中就存在等势面,同一等势面上各点电势相同。但静电场中的等势面并非在一条电力线上,而是与各电力线垂直。穿过等势面的是无数条电力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