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0电路求助

楼主:
X1端为PT1000外接电阻,温度-40°-180°。现在测得误差大概正负1℃。怎么修改能降低误差。

网友:
加电桥可以吗?不是很懂,我就随便一说

网友A:
Pt1000是个电阻,首帖图中测量X1+和X1-之间电阻,是靠流过外部的电流在这个电阻上产生电压。

要想测量得准确,首先必须保证R21、R22、R85各电阻不变化,即各电阻温度系数要很小。其次运放的失调电压温度系数要小。第三,R24、R20、R30、R31各电阻决定了放大级的增益,这些电阻的温度系数也必须很小。最后,供电给测量桥式电路的电压也要稳定,即Q3的温度系数要很小(这一点估计问题不大),电阻R83和R84的温度系数也必须很小。

网友A:
“怎么修改能降低误差”

估计不是修改电路的问题,而是确定你的电路中各元器件精度和温度稳定性是否有保证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Pt1000是个电阻,首帖图中测量X1+和X1-之间电阻,是靠流过外部的电流在这个电阻上产生电压。 要想测量 ...

R85用的820的,都用的是1%的电阻。AD端输出给AD STM32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修改能降低误差” 估计不是修改电路的问题,而是确定你的电路中各元器件精度和温度稳定 ...

都是用的1%的电阻,暂时没用低温漂 0.1%的。这都是常温下测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都是用的1%的电阻,暂时没用低温漂 0.1%的。这都是常温下测得

1%是精度,即常温下电阻数值与标称数值之间的差。这个不是测量结果误差的主要原因。

重要的是各电阻的温度系数。以R22和R85为例。假定温度系数均为500ppm(即万分之5每摄氏度),且R22和R85温度系数符号相反。那么环境温度每变化1摄氏度,R22与R85联接处电压就会变化千分之一。这已经是很大的误差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都是用的1%的电阻,暂时没用低温漂 0.1%的。这都是常温下测得

另外,刚才有一点没有提到:联接Pt1000的导线有多长?这两根导线是和Pt1000电阻串联的。测量时,Pt1000温度变化,但这两根导线温度不一定变化,这也会带来误差。

对Pt100(不是Pt1000),往往采用四线接法或者三线接法,目的就是避免联接导线带来的误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另外,刚才有一点没有提到:联接Pt1000的导线有多长?这两根导线是和Pt1000电阻串联的。测量时,Pt1000温 ...

现在是测试阶段,用电阻替代PT1000。SMT32算法 128次取平均值,发现有一度的误差。如何改进?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是精度,即常温下电阻数值与标称数值之间的差。这个不是测量结果误差的主要原因。 重要的是各电阻 ...

软件上该怎么标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是测试阶段,用电阻替代PT1000。SMT32算法 128次取平均值,发现有一度的误差。如何改进?

软件128次取平均,只能减少随机误差,无法解决环境温度变化引起电路中各电阻变化导致的误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是测试阶段,用电阻替代PT1000。SMT32算法 128次取平均值,发现有一度的误差。如何改进?

另外,“发现有一度的误差”,是指测量值不符合查Pt1000分度表的值,还是每次测量(已经过128次平均)读数不一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另外,“发现有一度的误差”,是指测量值不符合查Pt1000分度表的值,还是每次测量(已经过128次 ...

我用的可调电阻替代的PT1000,软件对数值肯定需要做标定,128次取平均值不是一个固定值,现在会出现采用不同阻值,现测量值会出现在标定值正负1℃之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可调电阻替代的PT1000,软件对数值肯定需要做标定,128次取平均值不是一个固定值,现在会出现采用 ...

“我用的可调电阻替代的PT1000,软件对数值肯定需要做标定”

铂电阻与温度关系可不是线性的。你的软件根据分度表修正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