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用光耦LED隔离电源无频闪调光方案-H5119L耐压100V,降压恒流PWM&模拟调光

楼主:
H5119L芯片DIM脚可同时接受DC电压模拟调光和PWM讯号调光,芯片内部有做滤波处理输出平滑稳定的调光效果,所以可以适用PWM从500Hz-200KHz的所有频率,并且调光过程中没有阶梯感。所以在光耦隔离调光应用中可以采用较低的PWM(1K)频率或者DC信号来避免光耦带来的延迟并且保证好的调光效果。

(2)调光深度:

①模拟调光

    只要通过电阻分压在DIM脚输入 0.1~2.5V,即可控制输出电流0.1%~100%(参考电压 0.1mV~100mV)。DIM 腳电压(VDIM)与电流百分比(ILED(%))换算公式如下:

  QQ图片20200215141233

②PWM调光

    在 DIM 脚输入500Hz~200kHz 频率的数位讯号,控制PWM 数位讯号的占空比(Duty cycle)即可控制输出电流0.1%~100%(参考电压 0.1mV~100mV)。PWM 的高电位电压可接受2.6V~5V,高电位部分进入 IC 后一律会被处理为 2.5V,IC最后再把讯号处理为DC电压去做调控,PWM 占空比(Duty)与输出电流百分比(ILED(%))换算式如下:

QQ图片20200215142025

(3)调光精度:

    上图抽选40pcs H5119L测量 DIM 脚电压对参考电压变化趋势,调光精度控制保持在±1%以内。

(4)工作占空比:

   最大占空比可达 100%,所以在操作时候输入电压可以几乎等于 LED 电压(电路元件会有压降,所以不会输入电压等于 LED 电压),当输入电压低于 LED 电压后 FP7195 会让 MOS全开,当输入电压掉低于 LED 电压后输出 LED 电流会跟著往下降。一旦输入电压高于 LED 电压后可马上恢复正常恆流输出,即压差能控制在1V以内。

(5)驱动能力:

    输出级可推大瓦数MOS管,可应用于200W大功率产品,效率95%以上。

    ※温度超过160℃输出电流开始线性下降

4.应用范围:适用于DC端无频闪调光、大功率灯具、低压差电源、高效率电源

5.电路图:

东莞市惠海半导体有限公司降压恒流驱动ic  升压恒流驱动ic  中低压mos管,LED车灯ic  舞台灯ic 景观灯ic 台灯ic 智能照明调光ic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