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电子产品如电机控制器久置后,使用前需要做哪些测试?

楼主:
电力电子器件集成产品,比如电机控制器,久置很长一段时间(储存条件非严格标准下,如湿度温度不满足等),需再次使用,该控制器因长时间久置会产生哪些风险因素并导致何种结果。另外,需要使用该产品时,需要做哪些功能或性能方面的测试?各位高手多多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

电力电子器件集成产品,比如电机控制器,久置很长一段时间(储存条件非严格标准下,如湿度温度不满足等),需再次使用,该控制器因长时间久置会产生哪些风险因素并导致何种结果。另外,需要使用该产品时,需要做哪些功能或性能方面的测试?各位高手多多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
看你放置了多长时间, 是否存在水分、灰尘或虫子进入。

- 如果出现脏污,担心脏污导致的电气间隙及爬电距离不够。 建议进行烘干,表面灰尘吹净。注意静电防护;

- 如果时间过了一年, 建议上电额定电压的一半半小时,然后升到额定电压, 为什么? 一般电机驱动器都有电解电容 需要充电。

- 上电先别运行,确认低压电正常,指示灯是否正常。

- 然后再运行电机。

以上属于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A:
绝大多数电机控制器都不是电力电子产品,按一般的工业用机电产品处置就是。久置未用需要先检查设备完整性,是否有明显损坏、锈蚀、霉变之类,最好查看内电路及零件,电池、高压铝电解电容、变压器之类重点关注,看有无液体渗出等,积尘需要彻底清理,长期处于潮湿环境还要先干燥驱潮。在确认设备完整、外观无碍的情况下,可小心通电进行功能检测,大功率设备的供电需要严格保护。功能测试无碍可投入使用,要求高可先通电模拟运行一段时间后再正式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绝大多数电机控制器都不是电力电子产品,按一般的工业用机电产品处置就是。久置未用需要先检查设备完整性, ...

非常感谢chunyang

网友:
同样的帖子发一份就可以了哦,不用重复发帖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