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板”+siri+快捷指令+ESP8266来控制

楼主:
“玩板”+siri+快捷指令+ESP8266来控制

即上一次用CC3200实验了“快捷指令”之后,这次花了点时间在ESP8266+MCU也实验了下,感觉也非常不错!

这次ESP8266连接MQTT后,转发控制 315M发射,控制一个插座(自己做的MSP430解超外差)。

一、MCU最小系统+ESP8266模块

左上角WIFI模块,右下角ASK 315M发射

二、ASK接收

三、实验演示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蓝雨夜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A:
8266是搭棚上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8266是搭棚上去的?

那个位置就是放ESP8266的,不过我把它抬高了,然后用导线焊上去,下次拆方便点

网友B:
哈,你是准备做一个siri控制系列吗?挺有意思,以后玩板子一些功能控制都可以手机语音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哈,你是准备做一个siri控制系列吗?挺有意思,以后玩板子一些功能控制都可以手机语音来了

这样可以控制多个需要的设备啊

一般支持SIRI的 HOMEKIT价格都比较高,这样转接下便宜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可以控制多个需要的设备啊  一般支持SIRI的 HOMEKIT价格都比较高,这样转接下便宜点

挺好,哈哈

网友:
总会有办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