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续流二极管选择

楼主:
我现在要用MOS管来驱动一个12V/20A的直流电机,PWM调速,其他都已经可以了,但是续流二极管不知道怎么选型,求指教

网友:
续流二极管中电流在MOS管关断时不大于电机中的电流,故续流二极管中电流不会超过20A。

网友:
续流二极管中电流在MOS管关断时不大于电机中的电流

网友A:
驱动电机,有瞬间电流,电流选大于一些,

电压按MOS管的电压等级来选就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驱动电机,有瞬间电流,电流选大于一些, 电压按MOS管的电压等级来选就可

其实我也知道至少20A,但是不知道选什么元器件,刚入这行不久,知道参数,就是元器件选型不知道怎么去找元器件,去哪里找也不知道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也知道至少20A,但是不知道选什么元器件,刚入这行不久,知道参数,就是元器件选型不知道怎么去找元 ...

单管驱动?全桥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管驱动?全桥驱动?

楼主用MOS管驱动电动机,PWM调速,不可能是全桥。自己想想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也知道至少20A,但是不知道选什么元器件,刚入这行不久,知道参数,就是元器件选型不知道怎么去找元 ...

楼主使用的电源电压仅12V,几乎任何电流能够达到20A的二极管都可以使用。不知道楼主使用的PWM频率是多少(估计不会很高,驱动电机没必要那么高频率),如果PWM比较高,最好使用萧特基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threetigher 发表于 2020-3-7 23:23 单管驱动?全桥驱动? 楼主用MOS管驱动电动机,PWM调速,不可能 ...

换向呢

网友:
一、楼主在首帖只说了MOS管调速,没有说需要换向。

二、MOS管全桥驱动电机换向兼调速,不必另加续流二极管。既然楼主问续流二极管,那就不是全桥。

网友:
引用 网友D:
threetigher 发表于 2020-3-8 11:47 换向呢 一、楼主在首帖只说了MOS管调速,没有说需要换向。 ...

我也是这个意思;如果全桥,那么lz就不需要考虑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续流二极管中电流在MOS管关断时不大于电机中的电流

您好,电感断开瞬间,其产生的反向电动势产生的瞬间电流不是很大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您好,电感断开瞬间,其产生的反向电动势产生的瞬间电流不是很大吗?谢谢!

电感(理想电感,不考虑各种损耗)中电流与两端电压之间的关系由下式决定:

L和dt移到u同侧:

等式两边积分:

其中t1是换路时刻(即你所说 “断开瞬间” ),t2是下次换路时刻(如果开关一直没有第二次动作,t2就是无穷大),i1是对应于时刻t1电感中的电流,i2是对应于时刻t2电感中的电流。

积分的结果如下:

楼主所说 “续流”,电感两端电压为续流二极管压降,这是相当小的数值,而且电压方向与电感中电流方向相反,所以 |i2| < |i1|。整个换流过程中,电感中电流总小于开关断开瞬间电感中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