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m32f407可以做到usb主机接收串口数据吗?

楼主:
     网友们,现在我有一个gps设备,他是通过直接usb接口输出数据,我直接拿一根usb数据线,连接到我的电脑上通过串口调试助手就可以看到对应的gps数据。

    我现在的想法是,直接使用f4的usb接口去接收gps数据,请问可行吗?

网友A:
好像需要在STM32上写你的GPS驱动,可能会很麻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像需要在STM32上写你的GPS驱动,可能会很麻烦。

那个gps里面本来是串口输出的,结果厂商为了方面使用,整了usb接口上去,您所说的驱动,是不是那个ttl-usb驱动在单片机上实现。

网友:
这里有一个USB主机控制虚拟串口的例程,你可以了解下

STM32Cube_FW_F4_V1.24.2\Projects\STM324x9I_EVAL\Applications\USB_Host\CDC_Standalone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个gps里面本来是串口输出的,结果厂商为了方面使用,整了usb接口上去,您所说的驱动,是不是那个ttl-us ...

你看一下他那个模块是直接使用内部单片机的USB,还是在原有的基础上通过一个USB转串口芯片,例如CH340这样的东西,如果是后者,你可以在网上找一下类似STM32通过USB HOST连接CH340的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一下他那个模块是直接使用内部单片机的USB,还是在原有的基础上通过一个USB转串口芯片,例如CH340这 ...

好的,谢谢你提供的思路。我去尝试一下

网友C:
一般说的“串口”指RS232串口,不是USB,串口调试助手就是基于这样的串口而非USB。串口线两头都是9针或25针的D型口,串口调试助手支持的“USB串口线”与此不同,内带USB串口桥芯片,用这样的“USB串口线”接的GPS模块本身就是串口的,只需确认电平规格是RS232还是TTL,然后与MCU的串口通讯即可。

USB接口的GPS设备也有,即插即用的,操作系统可以自动识别设备类型,而串口助手并不能与之通讯。如果是这样的USB设备,需要MCU具有USB host接口,且需要自己编写驱动程序或使用支持的操作系统。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般说的“串口”指RS232串口,不是USB,串口调试助手就是基于这样的串口而非USB。串口线两头都 ...

感谢大佬的回复,我看到内部是使用了一个ch340进行ttl转usb。意思就是我,单片机上如果有usb host的话,那么我就需要去自己编写ch340的驱动来进行读写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谢大佬的回复,我看到内部是使用了一个ch340进行ttl转usb。意思就是我,单片机上如果有usb host的话, ...

如果你非要在USB Host上用CH340生成虚拟串口,当然需要驱动,自己写或找到现成的驱动都可以。但MCU明明有原生串口,用串口简单得多,成本也更低,干嘛非跟USB过不去?

网友D:
U口麻烦的是设备驱动,描述表什么什么的你得自己处理,f4是可以做usb主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U口麻烦的是设备驱动,描述表什么什么的你得自己处理,f4是可以做usb主机的.

可否搞硬件替代的方案,

gps设备(usb)+ F407板子(usb母口);

在板上做一个usb母口转串口模块,并解决好供电,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非要在USB Host上用CH340生成虚拟串口,当然需要驱动,自己写或找到现成的驱动都可以。但MCU明明有 ...

lz可能低估了usb编程的麻烦程度

网友:
"我直接拿一根usb数据线,连接到我的电脑上通过串口调试助手就可以看到对应的gps数据。"

你先看看电脑端是什么样的usb设备,没安装驱动的话极有可能就是个串口,那就好办了

网友:
楼主搞掂了吗?工程可以给我学习一下吗?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