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有没有人用过类似的开关

楼主:
现在有一个这样的需求:设备是用直流9-32V DC供电,设备体积小没有空间安装开关,想把开关做在供电线缆上,如同上图的形式,请问大家有没有用过类似的开关产品。

如果没有现成的只能找一款面板用的防水开关点点胶或者注塑了

找到两个类似的,但是是给灯泡用的,用在设备上丑得要死。

网友:
“设备体积小没有空间安装开关”

早干什么去了?设计时不预留安装空间?还是根本没有想到需要开关?

网友:
你这个 “做在供电线缆上” 的开关,要求手动?如果是手动,还要求防水,难道手伸到水里扳动开关?

网友:
如果是手伸到水里扳动开关,或者是按动开关,那只要把手动开关用软质塑料包起来就够了。

网友A:
“设备是用直流9-32V DC供电”

这个输出为直流9-32V DC的电源,不会也泡在水里吧?这个电源,总应该有开关吧?若是这个电源需要为多个负载供电所以不能关掉,那么在为楼主设备供电的那一路上加个开关总是可以的。这就不必要求开关防水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设备是用直流9-32V DC供电” 这个输出为直流9-32V DC的电源,不会也泡在水里吧?这个电源, ...

我们的防水需求是为了在淋雨或者短暂浸水时,水不要浸入开关内部造成短路而且不影响开关的使用。

软质塑料自己调试用还用,用到正式产品上需要考虑可靠性和外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的防水需求是为了在淋雨或者短暂浸水时,水不要浸入开关内部造成短路而且不影响开关的使用。 软质 ...

是否可以考虑用常闭触点干簧管?

网友:
在工地见过防水线缆开关,自锁开关被整体密封在塑胶套里,对外没有接点,是连线后注塑一次成型的。试试在淘宝上找找,也许需要定做。

网友:
不是很常见的开关线组合,线控开关

或定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