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micropython在单片上跑类似app的功能

楼主:
一直有一个想法,在单片机上运行app。micropython,lua这种脚本语言让这种想法变成了可能。

最小硬件系统:一个屏幕,一个sd卡,一个esp32模块,3个按钮。外围就看需求自由扩展了。

这样可以把需要的脚本拷贝到sd卡中,通过屏幕显示这些脚本,然后选中后运行。

网友A:
还有一个跑js的espruino,目前micropython算是最成熟的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跑js的espruino,目前micropython算是最成熟的一个。

micropython比起lua和jerry就是用的人多,库也多。不过其实我更喜欢lua,可以直接跑pc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micropython比起lua和jerry就是用的人多,库也多。不过其实我更喜欢lua,可以直接跑pc上。

lua现在用的人不算多,资源也没有python多,嵌入式的版本完成度偏低,可以用来学习,不能真正开发产品,而有一些产品已经使用micropython开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micropython比起lua和jerry就是用的人多,库也多。不过其实我更喜欢lua,可以直接跑pc上。

我觉得没问题的。如果你只是感兴趣你就可以试试看。如果是出于提升技能,想多掌握点东西为未来加码的话,那还是应该先把精力分配在更合适更主流的东西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micropython比起lua和jerry就是用的人多,库也多。不过其实我更喜欢lua,可以直接跑pc上。

python不能跑在pc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lua现在用的人不算多,资源也没有python多,嵌入式的版本完成度偏低,可以用来学习,不能真正开发产品, ...

回版主:现在用lua开发的也不少了,商业的嵌入式应用也有。只是lua的实现,各种库,版本差异太大。

虽然python也有,但相对的还是好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版主:现在用lua开发的也不少了,商业的嵌入式应用也有。只是lua的实现,各种库,版本差异太大。 虽 ...

lua占用资源小,的确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python不能跑在pc上?

pc端的python和嵌入式上的micropython完全不是一回事,就是语法看着差不多而已。但是lua的话两者跑的都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版主:现在用lua开发的也不少了,商业的嵌入式应用也有。只是lua的实现,各种库,版本差异太大。 虽 ...

其实商用的话很多公司有研发实力的,自己写库就好了。玩家业余玩玩的话自己写库不太现实,还是要依赖社区的力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版主:现在用lua开发的也不少了,商业的嵌入式应用也有。只是lua的实现,各种库,版本差异太大。 虽 ...

请教下,lua在嵌入式上有哪些案例,据我所知只了解到一个lu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