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DM8168下GDB远程调试环境的搭建

楼主:
DM8168下GDB调试环境的搭建
(GDB的安装与配置与调试)

1、修改虚拟机ubuntu上面的环境变量(添加下面两行)

#vi /etc/bash.bashrc

export   PATH="$PATH:/usr/local/arm-gdb/bin"     #arm-gdb调试平台

export   PATH="$PATH:/opt/DVRRDK_03.00.00.00/ti_tools/cgt_a8/arm-2009q1/bin/"    #dm8168交叉编译平台

2、源码下载

下载地址:http://ftp.gnu.org/gnu/gdb/

#tar jxvf gdb-7.5.tar.gz

#cd gdb-7.5

#./configure --target=arm-none-linux-gnueabi --prefix=/usr/local/arm-gdb –v

(--target配置gdb的目标平台,--prefix配置安装路径,当然其他路径也可以,须在环境变量中声明,启动arm-linux-gdb需要,可更改/etc/profile或~/.bash_profile或~ /.bashrc,添加export PATH=$PATH:/usr/local/arm-gdb/bin,这样可以找到路径)

3、修改程序

如果不修改会在调试出现“Remote 'g' packet reply is too long ”这个错误。

在/gdb-7.5/gdb/remote.c

if (buf_len > 2 * rsa->sizeof_g_packet)

    error (_(“Remote ‘g’ packet reply is too long: %s”), rs->buf);

在修改为:

if (buf_len > 2 * rsa->sizeof_g_packet)

{

    rsa->sizeof_g_packet = buf_len ;

for (i = 0; i < gdbarch_num_regs (gdbarch); i++)

{

if (rsa->regs.pnum == -1)

continue;

if (rsa->regs.offset >= rsa->sizeof_g_packet)

rsa->regs.in_g_packet = 0;

else

rsa->regs.in_g_packet = 1;

}

4、编译

#make

#make install

(生成arm-linux-gdb,并存入/usr/local/arm-gdb /bin/,查询确认下)

进入gdb/gdbserver目录:

cd gdb-7.5/gdb/gdbserver

[root@DDing gdbserver]# 必须在gdbserver目录下运行配置命令,此时才能用相对路径

./configure --target=arm-none-linux-gnueabi --host=arm-linux

(--target=arm-none-linux-gnueabi表示目标平台,--host表示主机端运行的是arm-linux-gdb,不需要配置—prefix,因为gdbserver不在主机端安装运行)

#make CC=/opt/DVRRDK_03.00.00.00/ti_tools/cgt_a8/arm-2009q1/bin/arm-none-linux-gnueabi-gcc

(这一步要指定你自己的arm-none-linux-gnueabi的绝对位置,我试过相对的不行,提示make: arm-linux-gcc: Command not found,可好多人都用的相对路径,即直接赋值arm-linux-gcc,可采取make时传递参数,也可以直接修改gdbserver目录下的 Makefile文件中的环境变量CC)

5、调试

在开发板上面运行下面命令

./gdbserver 192.168.1.89:7893 test_8168

gdbserver为虚拟器中gdb-7.5/gdb/gdbserver生成的文件,192.168.1.89为虚拟机的IP地址,7893为端口号,test_8168为带-g编译的二进制程序

在虚拟机上运行

#arm-none-linux-gnueabi-gdb test_8168

启动后再连接开发板

target remote 192.168.1.77:7893

其中192.168.1.77为开发板IP地址,7893为端口号。

就可以开始进行调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