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C5402串口初始化

楼主:
当器件复位完成(RS=0)之后,串口初始化过程如下:(1)使SRCR[1,2]中的XRST=RRST=0(若由器件产生复位,则不需要该步);(2)编程McBSP配置寄存器(不编程数据寄存器);(3)等待2个位时钟,这样保证正确地内部同步;(4)根据需要时间遏制数据获取,如写DXR;(5)设置XRST=RRST=1使能串口(注意:这时写入SPCR[1,2]的值只能使复位位变成1,其他位域必须与第(2)步具有相同的值;(6)若需要内部产生帧同步,已知值FRST=1;(7)等待2个位时钟,接收器和发送器变有效。现以McBSP为例介绍串口的初始化过程,代码如下:

54x_init:                          ;CPU 初始化

              STM   #0b,CLKMD

TstStatu:       LDM   CLKMD,A

              AND   #01b,A

              BC    TstStatu,ANEQ

              STM   #9FF7h,CLKMD    ;CPU 时钟频率.:100MHz

              STM   #00A0h,PMST

              STM   #8FFh,SWWSR     ;IO 等待 7 个时钟

              STM   #8802h,BSCR     ;输出时钟=50MHz

              LD    #0h,DP

              LD    #0h,A

              LD    #0h,B

              RET

ser1_start:

              STM   SPCR11_SUBADDR,SPSA1

              STM   #0021h,SPSD1            ;串口接收使能

              STM   SPCR21_SUBADDR,SPSA1

              STM   #0201h,SPSD1            ;串口发送使能

              STM   RCR11_SUBADDR,SPSA1

              STM   #0040h,SPSD1            ;两字一帧和16位一字

              STM   RCR21_SUBADDR,SPSA1

              STM   #0000h,SPSD1            ;两字一帧和16位一字              STM   XRC11_SUBADDR,SPSA1

              STM   #0040h,SPSD1            ;两字一帧和16位一字              STM   XRC21_SUBADDR,SPSA1

              STM   #0000h,SPSD1            ;两字一帧和16位一字              STM   SRGR11_SUBADDR,SPSA1

              STM   #0000h,SPSD1

              STM   SRGR21_SUBADDR,SPSA1

              STM   #0000h,SPSD1

              STM   MCR11_SUBADDR,SPSA1

              STM   #0000h,SPSD1            ;接收使用0—15

              STM   MCR21_SUBADDR,SPSA1

              STM   #0000h,SPSD1            ;发送使用0—15

              STM   PCR1_SUBADDR,SPSA1

              STM   #000Ch,SPSD1            ;串口接收时钟

RET

网友:
学习了,资料很好,感谢分享。学习中缺失中的资料,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