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bit/cpx 的 python模拟器:Device Simulator Express

楼主:
Device Simulator Express 是一个 VSCode 的编程扩展,使用它无需硬件就能对 Circuit Playground Express(CPX)或 BBC micro:bit 仿真和调试python程序,此外还可以通过串口观察设备的输出。Device Simulator Express 和 makecode 中的设备模拟器功能类似,但它是一个 python 程序的模拟器,也是目前 microbit 上功能最强的 python 模拟器。

安装 Device Simulator Express 扩展后,还需要安装nodejs、python(3.74+ 版本)等软件,以及Python VS Code extension,还有数个python依赖模块(具体步骤请参考安装说明文档)。安装好 Device Simulator Express 扩展后,按下 CTRL+SHIFT+P 或从菜单打开 command palette,然后输入‘Device Simulator Express: [Circuit Playground Express] New File’,新建一个CPX程序;或者用‘Device Simulator Express: [micro:bit] New File’ 新建microbit程序。

然后输入python程序,完成后保存(保存不是必须步骤,但是可以防止程序意外丢失),再从 command palette中输入‘Device Simulator Express: [micro:bit] Open Simulator’,就可以启动模拟器了。如果修改了程序,可以按下模拟器中的重载按钮重新加载程序。

模拟器下方有两个功能按钮,分别是启动/停止、重载。这两个按钮下方是一排传感器和功能按钮,可以单击打开某个功能,设置传感器参数;也可以直接点击模拟器中板子上的按钮、GPIO。

模拟器的运行效果如下:

microbit 上跳动的运行效果

CPX的闪灯程序模拟效果

注意事项:

  • microbit和CPX的主要功能现在已经可以模拟了,但是部分传感器和库还不能使用(如磁场传感器、music等)。

  • Device Simulator Express 扩展默认支持CPX,如果要仿真microbit,需要在扩展选项中允许 preview mode 选项。

  • microbit使用的是micropython定制版,CPX运行的是CircuitPython。

  • vscode启动模拟器的速度有点慢,需要有点耐心等待,希望后续可以解决速度问题。

  • Linux下同样可以使用这个扩展,在Linux下模拟器的速度比windows下稍快。

  • 第一次启动模拟器时,会提示安装需要的python依赖模块。

  • 需要按照文档说明,安装好需要的各软件和python模块,否则运行时会提示异常。(最近因为网络原因,部分模块在安装可能比较困难,需要多试几次,或者在半夜人少的时候尝试)

相关链接

网友A:
这个是基于vscode的吗?好东西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基于vscode的吗?好东西哦……

是的,vscode的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