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可以作为静态开关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
“mos管可以作为静态开关吗?”

什么是 “静态开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os管可以作为静态开关吗?” 什么是 “静态开关”?

我也不知道,我感觉应该就是掌握电流、电压的通断的器件吧,我在网上查的是这样的,但是好像不能用于驱动电磁铁,原来的原理图是用mos 管驱动的,所以我就想问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不知道,我感觉应该就是掌握电流、电压的通断的器件吧,我在网上查的是这样的,但是好像不能用于驱动 ...

此图不是MOS管,是反并联的两支单向晶闸管。

如果 “静态开关” 就是指长时间保持 “开” 或 “关” 状态,那么MOS管可以实现。不过,如同上图中单向晶闸管需要两支反并联以使两个方向上都可以 “开” 或者 “关”,MOS管要实现两个方向上都可以实现 “开” 或者 “关”,必须两支MOS管反串联,两个管子最好是源极联接在一起,驱动稍微方便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不知道,我感觉应该就是掌握电流、电压的通断的器件吧,我在网上查的是这样的,但是好像不能用于驱动 ...

如果不打算使用两支MOS管反串联,还可以使用整流桥,MOS管接在直流对角线上,需要 “开” 或者 “关” 的两条线接在交流对角线上。此法缺点是压降较大。

网友:
楼主应说清楚具体的应用需求,如果是控制电磁铁,那也要说明电磁铁的规格,驱动电压、交流直流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