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手机信号强度是-90dbm(中等强度),换算成功率=10^-6mw(计算是否正确?)手...

楼主:
假如手机信号强度是-90dbm(中等强度),换算成功率=10^-6mw(计算是否正确?)手机接收到的信号那么小吗?只有1uW

网友A:
这个计算不对吧?

dBm计算:

所以功率P为1uW,按照上式,括号内是0.001,取常用对数为-3,乘以10是-30dBm。

网友:
10^-6mW,是0.000000001W,即10^-9W,也就是1nW。此值远小于1uW,是1uW的千分之一。

网友B:
手机接收与发射功率与手机远离基站的距离有关,对手机有测试规定

按早期的GSM协议对手机规定,

信号差距离远时,基站可以命令手机发出较大功率,直至33dBm(GSM900)

信号好距离近时,基站可以命令手机发出较小功率,直至5dBm(GSM900)

网友B:
也就是说,早期GSM手机发出的最低功率仅为5dBm(GSM900),约为3.2mW,就基本满足通话

网友C:
用dBm来表达发射功率时,基准是1mW定义为0dBm,算法:dBm=10lg(P/1mW)。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计算不对吧? dBm计算: 所以功率P为1uW,按照上式,括号内是0.001,取常用对数为-3,乘以10是 ...

10^-6mW=0.001uW,没错啊,手机接收端的信号就是这么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dBm来表达发射功率时,基准是1mW定义为0dBm,算法:dBm=10lg(P/1mW)。

P是什么单位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说,早期GSM手机发出的最低功率仅为5dBm(GSM900),约为3.2mW,就基本满足通话

你这个3.2mW是如何计算的,我怎么算的是0.5W/1mW=500mW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机接收与发射功率与手机远离基站的距离有关,对手机有测试规定 按早期的GSM协议对手机规定, 信号 ...

发出还是接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10^-6mW=0.001uW,没错啊,手机接收端的信号就是这么小吗?

我的意思是说:10^-6mW,不等于1uW。

按照2楼公式计算,-90dBm应该是1pW(皮瓦,即10^-12W)。接收到的信号就是这么小。

网友:
“P是什么单位”

单位是瓦特(W)。

所以1mW的功率,根据此式计算恰是0dBm。

网友D:
引用 网友A:
QWE4562009 发表于 2020-3-10 09:01 10^-6mW=0.001uW,没错啊,手机接收端的信号就是这么小吗? 我 ...

你好。这个信号那么小不就是个鸡肋吗?大一点是否可以实现?比如现在的5G是不是意味着速度更快,接收到的功率也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说,早期GSM手机发出的最低功率仅为5dBm(GSM900),约为3.2mW,就基本满足通话

3.2mW=10*0.505=5.05DBM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这个信号那么小不就是个鸡肋吗?大一点是否可以实现?比如现在的5G是不是意味着速度更快,接收到的 ...

“鸡肋”?这是有用的信号,并非 “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怎么是 “鸡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这个信号那么小不就是个鸡肋吗?大一点是否可以实现?比如现在的5G是不是意味着速度更快,接收到的 ...

“大一点是否可以实现?”

当然可以,只要提高基站发射功率就行。

但有必要吗?提高基站发射功率,成本必定要增加。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好。这个信号那么小不就是个鸡肋吗?大一点是否可以实现?比如现在的5G是不是意味着速度更快,接收到的 ...

-90dBm=10^(-90/10)mW=10^-9 mW=10^-12 W.

功率与速度没有必然关系。功率主要决定了通讯距离。

不过信号功率会影响信噪比从而影响到误码率,最终影响到传输速率。

只要信噪比满足要求,且信号功率大于芯片的接收灵敏度,就能正常通讯。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3.2mW是如何计算的,我怎么算的是0.5W/1mW=500mW

这个是这样0dBm=1mW,dBm=10*log(Power/1mW)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这样0dBm=1mW,dBm=10*log(Power/1mW)

功率单位mw和dbm的换算表
dBm mW
0 1.0 mW
1 1.3 mW
2 1.6 mW
3 2.0 mW
4 2.5 mW
5 3.2 mW
6 4.0 mW
7 5.0 mW
8 6.0 mW
9 8.0 mW
10 10 mW
11 13 mW
12 16 mW
13 20 mW
14 25 mW
15 32 mW
16 40 mW
17 50 mW
18 64 mW
19 80 mW
20 100 mW ,,,,,,

网友:
P的单位是瓦特W,括号内算式的意义是换算成mW,即对mW数进行对数运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这个信号那么小不就是个鸡肋吗?大一点是否可以实现?比如现在的5G是不是意味着速度更快,接收到的 ...

大一点需要大幅增加基站密度和基站发射功率,并且要求手机的发射功率同步上升,这会大大增加能耗。提高接收灵敏度就可以补偿弱信号,所以微小信号放大的意义很重要。5G网络的发射功率更低,靠更高的基站密度来补偿。

网友:
引用 网友E:
-90dBm=10^(-90/10)mW=10^-9 mW=10^-12 W. 功率与速度没有必然关系。功率主要决定了通讯距离。 ...

接收功率和接收灵敏度是两个概念是吧。手机接收到的功率一般是多少mw?而接收灵敏度是越小越好,越小表示能接收到最小的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功率单位mw和dbm的换算表  dBm mW  0 1.0 mW  1 1.3 mW  2 1.6 mW  3 2.0 ...

恩。dBm=10lg(P/1mW)------就是这个公式

网友F:
受香农极限约束,通讯距离和速率由发射机辐射功率、接收机灵敏度和天线增益决定,而接收机灵敏度又由带宽、阻抗,接收机噪声系数、波尔兹曼常数决定。早年3K带宽的模拟收信机已经可以做到12dB信纳比-13dBuV,也就是-120dBm,

SDR对信噪比的要求要底一些,如果说差距用来弥补编码损失,再假如一个基站信道同时支持100个用户,一个用户只有1%的时隙,百倍带宽需要增加20dB信号,那么极限值需要-100dBm, 当然了,这种情况只能维持你刚好能通话,想5G 100Mbps下载?让你独占信道也要加20*log(100/0.3)=50.5(dB), 你的手机天线得感应到50dBur的信号

网友:
更正:

1, 上一贴dBur 应为dBm

2, 电平增加量应=20*log(sqrt(100/0.3))=25dB, 只需要-75dBm就行了

昨晚酒精作用,单位输错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受香农极限约束,通讯距离和速率由发射机辐射功率、接收机灵敏度和天线增益决定,而接收机灵敏度又由带宽、 ...

高深  ,,,好多没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D:
高深  ,,,好多没看懂

这没啥,电路的带宽和阻抗决定噪声,再决定了你所能处理的最小电平,不管是接收机还是微信号处理都是适用的。

网友:
这个-90dBm是接收吧,发射不可能这么小,接收到-90,手机内部有低噪放,在最后解码的时候达到规定功率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