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全面分析一下i.mx8quadmax和rk3399pro的优缺点

楼主:
RT!
感觉这两款soc配置很相像,都是 2*A72 + 4*A53
他俩对比,各自的优势和短板是什么?
各自擅长的领域是什么?
求大神指点

是 i.mx8quadmax 和瑞芯微 rx3399pro

网友A:
内核一样看外设,imx几乎都是飞思卡尔工业环境久经考验的外设,imx外设的稳定性几乎不用操心,而一些廉价芯片测试环节往往会砍不少以节省成本。有些外设和飞思卡尔出来的单片机上的外设有很大程度的相似,有些外设在其他内核比如飞思卡尔自己的powerpc或者dsp上也有表现。另外看工艺,具体他们两者用的什么工艺我不知道,但是从nxp的M7内核主频跑到1G,对比之下ST的H7难生难产可见端倪。然后看开放性,据我了解imx的芯片手册可以公开完全下载,而瑞芯微就不说了。最后看开发链,imx的整个软件生态有nxp的强力加持,比如他们自己可以修改编译器和嵌入式C库(或者购买别人的免费让人用)以优化通用gcc和newlibc的性能、效率和空间,或者优化针对自己器件的代码生成,或者有通过相关认证的专业系统,当然有免费的有收费的,供人使用。
诚然,80%的应用并不需要多高的指标要求,所以性价比就是王道,不是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内核一样看外设,imx几乎都是飞思卡尔工业环境久经考验的外设,imx外设的稳定性几乎不用操心,而一些廉价芯 ...

很多电子书阅读器 使用的就是  i.mx 6 / 8

不知道电视机行业用的是什么soc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多电子书阅读器 使用的就是  i.mx 6 / 8  不知道电视机行业用的是什么soc

电视机 mstar 方案挺多的,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多电子书阅读器 使用的就是  i.mx 6 / 8  不知道电视机行业用的是什么soc

mtk/mst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