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Q】TE直播:未来感知 由我先知-传感器在物联网中的最新应用

楼主:
直播主题: 未来感知 由我先知-传感器在物联网中的最新应用

内容简介:

• 传感器在IIoT, IoMT及个人IoT中应用
• 复合式传感器和无线传感器
• TE Connectivity简介

直播讲师:

江荣

TE Connectivity传感器事业部亚太区市场经理

直播FAQ摘录:

1、TE在物联网应用有哪些传感器?

A:压力传感器,温度传感器,位置传感器,振动传感器等,具体可以访问以下网址具体了解TE的传感器和解决方案https://www.te.com.cn/chn-zh/products/sensors.html

2、TE在泛在物联网方面是否有传感器的方案应用,我们是做配电的,想了解一下

A:我了解在配电的电塔上有倾角的检测

3、有没有物联网领域的典型案例?

A:可以访问下面的网址来了解一些典型的应用https://www.te.com.cn/chn-zh/industries/sensor-solutions/applications/iot-sensors.html

4、医药方面的,物联网案例,是否可以提供帮助

A:这个网页有相关的医疗方面物联网的应用https://www.te.com.cn/chn-zh/industries/sensor-solutions/applications/iot-sensors.html

5、在物联网应用中传感器的选择有哪些注意事项和要求

A:这个还是要根据您这边的需求来进行选择的,不同的应用的注意事项和要求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6、电力检测行业,是否有相关的物联网应用方案。 电力检测主要是在线监测高压设备的运行状态(是否存在输电故障、局部绝缘缺陷、局部放电等),另外太阳能电池板的入网信息如何接入等

A:目前主要遇到一些倾角检测,端子温度检测的应用

7、大批量测温,有什么好的传感器吗?

A:如果是非接触式的测温的,可以选择红外热电堆阵列

8、TE的温湿度传感器有什么可推荐的

A:HTU2x系列

9、想了解建筑物,建筑群,居家物联网相关内容的应用。

A:主要检测环境的温度,湿度,气压,以及建筑物内的气流控制

10、超高层建筑健康监测方案。

A:我想主要是微小形变,振动的检测

11、目前在工业中可以做到多大的规模,以及当年的数据处理和分析到达了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A:这还是要看后端云服务的计算能力

12、今天会议会介绍哪几类传感器?

A:压力传感器,温度传感器,位置传感器,振动传感器等

13、柔性连接线放置在会出现反复弯折的场景下是否会有见水漏电风险

A:这个最好还是跟FPC的供应上了解具体的风险

14、目前主流的传感器有哪些?

A:压力传感器,温度传感器,位置传感器,振动传感器,力传感器等

15、目前有什么新型的传感器?

A:主要是传统传感器上加上了一些通讯模块组成一些无线类型的传感器模块

16、物联网中的常见传感器有哪些?

A:压力传感器,温度传感器,位置传感器,振动传感器,力传感器等等

17、TE在机械振动监测有哪些传感器方案?

A:主要是振动传感器

18、TE在对海量的物联网传感器数据是如何处理的,如何做到让“TE无处不在”?

A:提供多种类的传感器来满足不同的应用需求

19、TE在医疗电子设备中,智能传感有解决方案吗?这次疫情对于TE来讲有订单上的优势吗?

A:可以具体访问下面的网页了解具体的应用https://www.te.com.cn/chn-zh/industries/sensor-solutions/applications/iot-sensors.html

20、有没有在工厂车间方面的应用

A:可以访问下面的网页了解一些在工业物联网上的一些典型应用https://www.te.com.cn/chn-zh/industries/sensor-solutions/applications/iot-sensors.html

21、物联网在实验室门禁管理方面的应用?

A:主要是门的开合,人的体温监测的应用

22、TE有没有针对物联网传感器实现一套自有的组网系统?方便客户的使用?

A:TE可以根据客户的需求来进行定制开发

23、TE 无线线传感器 频率范围是在多少以内了?

A:目前在国内使用的话,还主要是蓝牙的,当然后期可以根据市场的发展来开发不同无线协议的产品

24、开环还是闭环

A:使用传感器一般是闭环的应用

25、在智慧楼宇中温度传感器等也是属于本次的讨论范围么?

A:会有涉及到,主要是一些通用的介绍

26、TE有哪些方面的物联网传感器

A:压力传感器,温度传感器,振动传感器,力传感器等

27、检测线状物体距离的传感器有那些?

A:通过磁阻,拉绳,LVDT来检测,主要还是要看具体的应用选择不同的技术

28、在工业自动化环境中的压力传感器OP防护等级能达到哪一级别?

A:可以根据客户的应用来进行开发的

29、IoT 和 IIoT 的应用环境具有哪些不同特点?

A:IIoT是IoT的一种,相对来说IIoT的应用环境更加恶劣

30、采样的是哪种无线通信

A:可以根据具体的需求,来选择不同的无线通信

31、AI 方面用到的传感器跟IOT 场景用到的传感器有那些不同了?

A:AI的话只是将IoT得到的数据进行处理,没有本质的区别

32、TE在物联网传感器如何接口如何进行标准化?

A:相对来说客户的需求差异性很大,差异性的需求会很多

33、有时候怀疑现场压力传感器故障了,有没有不用在线检查判断传感器故障的方法呢?

A:那还是要看具体的传感器上有没有相关的检测模块

34、TE 压力传感器 最大能承受多大的压力了,能在水下400米工作么?

A:可以的,通常是测量量程的2倍

35、压力传感器材质是采用不锈钢304材质吗?

A:通常是316L和17-4的

36、传感器装置能否做到故障的自我诊断?

A:还是要传感器的具体型号的,有些是带自我诊断功能

37、TE在工业测量传感器领域的典型应用案例?

A:主要集中在:设备健康监测,工业过程控制及工业现场参数监测等

38、如何对物联网传感器所采集的海量数据进行收集和分析?实现商业的价值?

A:传感器部分,主要实现前端数据的采集,数据的传输,主要目前主要使用WIFI,蓝牙,LORA,NB-IOT等技术,数据的分析主要在客户端完成。

39、物联网传感器在哪些领域有应用?能否举例说明?

A:物联网的应用比较广泛,工业、医疗、石油天然气、智能家具、智慧城市、智慧交通、高铁等等各个行业。 比如工业行业的,电机(关键部件)的健康状态监测,实时监测震动幅度和频率等关键参数,及时预判和维护电机。

40、比如说农业物联网领域的案例

A:目前,据我所知,农业物联网组要集中在环境参数的监测,比如土壤温、湿度,空气温湿度,日照光强等参数。比如TESS的湿度传感器,HTU2X系列,可以实现高精度,宽湿度范围的空气湿度监测。

41、TE 复合式传感器 有那些种类?

A:压力、温度、湿度三合一,温度、湿度二合一。

42、我印象中红外传感器最多,还有其他么?

A:压力、温度、温湿度、血氧、位置传感器等

43、TE的温湿度传感器的工作范围与精度分别是多少?有没有选型手册?

A:请参考HTU21D的数据手册,更多资料请访问www.te.com

44、IoT 和 IIoT 的应用目标是不是很相似?

A:IOT是泛指物联网, IIOT是工业物联网,对工业应用的传感器,应用需求要求会更严苛,要求更高精度,高可靠性等

45、TE的工业传感器在高低温严苛环境精度是否会降低,如何保证。

A:不同的温度范围,传感器体现的精度是不同的,传感器会做内部温度补偿,在补偿温度范围内,可以保证传感器的标称精度

46、IOT和IIOT有什么区别?

A:IIOT是工业物联网

47、TE 的 振动传感器,是否有适用于汽车电子的产品型号?

A:要看具体应用需求

48、传感器有哪些重要的参数

A:具体看那一类传感器,温度,压力,湿度等传感器,参数是不同的,比如温度传感器,测量精度,测温范围等

49、数字信号输出的温度传感器传输距离是多少?

A:目前采用I2C和SPI的接口居多,具体按照I2C和SPI 的标准参考

50、现在工业测温,能达到什么样的精度

A:0.15度, PT100/PT1000, 主要看测温范围

51、有数字传感器和模拟传感器之说么?

A:数字传感器通常是指进行了标定支持数字输出接口的传感器,模拟传感器通常是指没有进行信号处理的原始模拟信号传感器。

52、你的NPC-1210比NOVA的价格和性能有又是吗?

A:TE有很多高性价比压力传感器,你可以把你的压力量程,精度,应用类型,温度要求,接口需求等参数告诉我们,我们会为你推荐你最优产品。

53、颅内压力芯片你们有吗?

A:有,你可以联系如下邮箱:xiaohui.ai@te.com

54、有动力电池包应用的传感器吗

A:有,如我们的SM1131,更多信息你可以联系当地销售或FAE.

55、有没有在车载上面的方案应用

A:比如测温,车内温湿度等。

56、车载上面应用的注意事项有哪些

A:具体看那类,比如抗震动,宽温,抗电源变化等等。

57、TE 的 篡改检测传感器 (TDS) 是否适用于汽车电子,因为汽车上的累计里程就是希望防篡改这样一个需求场景

A:TE的TDS应用主要是针对一个电子器件的放拆卸需求的应用,不如POS机,密码盒子等

58、IOT 4.0 物联网对传感器有那些方面的要求了?

A:这个范围比较大,比如低功耗,小尺寸,高稳定性,高可靠性等

59、IoT 和 IIoT 网络的连接性具有哪些不同要求呢?

A:IIOT是工业,更注重于可靠性,稳定性等适合严苛环境需求,IOT有些会需要低功耗,小尺寸等需求。

60、目前传感器如何衡量精度?

A:不同传感器,精度的衡量发方法不同,满量程的误差是常见的精度衡量方法。

61、湿度传感器的精度能到多少?如何解决温度的影响?

A:湿度传感器目前TE的产品可以做到+/-2%,内部做了0-100%RH湿度范围的温度补偿。

62、IIOT的传感有什么特殊的要求?

A:满足工业需求,高可靠性,高稳定性,高精度等眼科环境的应用要求

63、工业传感器的屏蔽很重要,这方面TE产品在设计中有没有具体措施呢?

A:传感器(变送器)都有涉及到适合工业应用的屏蔽设计。

64、医疗用到的传感器都有哪些?

A:压力,温度,湿度,力,血氧,位置等传感器。

65、TE有没有振动传感器型号提供?

A:有很多振动传感器,具体应用对应不同的型号

66、你们在工业自动化环境应用的压力传感器,有没有与之配合使用的接口模块呢?

A:压力变送器带有标准的工业接口,

67、高振动加速计是什么类型的?

A:很多型号,具体看应用需求

68、在工业应用中 除了温度 湿度 压力传感器外还会用到那些传感器了?

A:还会用到力,振动,位置i,扭矩等

69、工业用的有无线传感器吗?是否稳定?

A:有无线传感器

70、在IoT 应用方面,有关传感器负载问题具有什么特点?

A:传感器负载能力,要看具体型号。

71、在工业中,安全和可靠是很重要的指标,在物联网应用中,怎样最大限度地保障安全,用到了什么方法?

A:具体案例具体分析,增加监测点

72、定子温度传感器是怎样的安装方式?如遇到改造项目怎样应用?

A:看具体型号,不同的安装方式。

73、这个温度传感器现在用在哪些客户了?

A:一般探头都是定制,每家不同。

74、可以提供样片吗

A:看具体型号,具体项目,可以考虑提供样品。

75、温度传感器使用的是信号反馈也是标准电流信号吗?4-20mA

A:温度变送器会有4-20MA的输出接口,一般都是温度传感器器件。

76、有案例了吗?

A:工业机器人等有案例

77、有什么认证?

A:具体看产品和应用需求,常规的UL,CE,ATEX等,有些产品都具有

78、工厂车间实现智能化要用到那些传感器了?

A:常规的会用的,压力,温度,位置,力,振动等,需要具体案例具体分析。

79、有哪些传感器适合超小型化物联网应用使用?

A:这个要看具体的应用,TE的传感器种类很丰富,几乎各种型号都有解决方案。

80、TE压力传感器的精度在什么水平?

A:TE的压力传感器,有不同的精度范围,高精度,高稳定性是我们的优点。

81、TE有红外热成像传感器吗?

A:TE拥有较全的温度产品,NTC, PT100,PT500,PT1000,热电堆,热电偶,数字温度传感器等。

82、是PT100/1000 还是热电偶的?

A:TE拥有较全的温度产品,NTC, PT100,PT500,PT1000,热电堆,热电偶,数字温度传感器等。

83、传感器一般符合哪些认证?

A:不同的传感器认证需求不同,比如CE,UL,ATEX等,同时不同的符合遵循相关的质量体系

84、磁阻传感器是怎样测量角度的?

A:利用AMR对磁场矢量角度的变化实现角度测量

85、智能工厂跟传统工厂差别在那里了,能带来那些方面的提升了?

A:实现智能控制,提高效率,更高效,更精准,更安全。

86、芯片是自己生产的吗? 还是林电工的?

A:传感器的使用到的MEMS器件都是TE拥有知识产权。

87、精度达到多少

A:具体问题不清晰,建议查看相关产品数据手册

88、以前遇到过垃圾处理的高温处理罐体测温,最高要达到1500℃,气体状态,TE在这块有应用吗?直接或非接触的都可以

A:1500C的温度多数使用红外热电堆传感器进行测量

89、传感器除了本身的质量外,安装位置 方式也会起来很大的影响么?

A:会的,传感器的安装结构和位置会影响性能表现。例如通风不好的时候,由于电路板发热,会造成额外的温漂

90、磁阻传感器精度怎样?

A:TE的磁阻传感器使用AMR技术,主要测试的就是磁场的矢量方向,精度根据具体型号有所不同,具体请联系相关代理商

91、高精度角度传感器有在路灯行业的应用吗?

A:暂时还没有大规模应用

92、有优势吗?

A:问题不清晰,无法回答

93、采取哪些措施来提高传感器的精度?

A:温度补偿,高精度电源,后期应用端校准等

94、稳定性,可能会受到哪些因素影响?

A:外界环境对传感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温度变化, 湿度变化,腐蚀环境(盐雾,紫外线等),根据具体的应用环境考虑采取什么的补偿措施

95、磁阻传感器对温度敏感吗?如果敏感的话有没有温度校正的方案?

A:TE的磁阻传感器使用AMR技术,主要测试的就是磁场的矢量方向,精度根据具体型号有所不同,具体请联系相关代理商

96、红外热电堆是不是由热电偶组合起来的传感器?

A:红外热电堆内部由一个热电偶阵列以及一个环境温度传感器组成。

97、婴儿培养箱里有啥产品? 比如有温度吗?

A:温度,湿度,以及力称重传感器是育婴箱内使用较多的传感器。

98、宁波戴维有做进去吗?

A:抱歉, 相关信息不便透露

99、在医疗领域中TE是提供整套传感器方案么?

A:我司主要提供传感器

100、目前的传感器技术,可以进行医生远程诊断吗? 目前的限制因素是精度的问题吗?

A:远程诊断的限制是视频和控制网络的原因,现在多数在会诊上使用, 国内暂无远程手术。

101、医疗传感器如何提高测量精度,自我校准?

A:客户自我校准可以提高精度。

102、磁阻传感器可以测量输电线周围的电磁场变化吗?

A:取决于磁场强度的范围,可能无法测量

103、除了你们没货的热电堆,还有什么最近市场比计较火的产品?

A:体表温度探头,血氧探头以及有创血压探头.

104、怎么样降低外界环境因素对传感器的影响了?

A:外界环境对传感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温度变化, 湿度变化,腐蚀环境(盐雾,紫外线等),根据具体的应用环境考虑采取什么的补偿措施

105、磁阻传感器可以测量磁场矢量么,精度如何?

A:TE的磁阻传感器使用AMR技术,主要测试的就是磁场的矢量方向,精度根据具体型号有所不同,具体请联系相关代理商

106、医联网如何24小时提取患者的身体各方面数据?

A:患者需要随时佩戴监测设备, 设备24小时联网。

107、网络的可靠性稳定性如何?支持大规模应用的时候,网络效果不好反而花费更多时间~

A:网络的可靠性由网络服务供应商决定,在医疗使用时,医疗设备的提供者需要考虑在网络失效的情况下的应急机制。

108、磁阻传感器可以做地磁导航应用吗?

A:不可以

109、TE传感器部件对国内客户供货是否有限制?

A:请与国内代理商联系

110、压力传感器检测的精度是多少?如何防止干扰?

A:压力传感器不同型号,类型,精度有所不同,防止干扰的方法多,例如增加电源的稳定性,输出做滤波等。

111、颅内压力芯片有卖的吗?

A:请参考SMI的intra sense 系类

112、磁阻对车辆检测是否适用

A:不适用

113、请问,TE有做无线压力传感器么?

A:请参考M5600系列

114、传感器的成本有优势么

A:相关信息不便透露

115、颅内压力芯片是气体传感器吗?

A:不是,请参考SMI, intra sense 系类

116、压力传感器可以用来测量深度吗?

A:纯空气柱环境下的深度测量不推荐使用压力传感器

117、TE有没有MEMS传感器?

A:我司压力,振动,角度传感器均有使用MEMS的类别

118、声音传感器有吗?检测分贝值用的。谢谢

A:暂时没有

119、TE在医疗传感器方面可以测量那些参数?

A:气泡传感器、力传感器、湿度传感器、液位传感器、压电薄膜传感器、位置传感器、压力传感器、光电传感器、温度传感器等等。

120、压力传感器的量程和精度如何?

A:TE压力传感器品类众多,有不同量程和精度可选。请登陆官网查阅相关参数。

121、磁阻传感器是霍尔传感器吗?

A:磁阻传感器基于磁阻效应,于磁场角度有关,大部分与磁场强度无关(包和磁场)不同于霍尔传感器。

122、老师,你好,TE 医用传感器测量范围包括哪些?

A:气泡传感器、力传感器、湿度传感器、液位传感器、压电薄膜传感器、位置传感器、压力传感器、光电传感器、温度传感器等等。

123、复合式传感器在电气方面是否会相互影响

A:TE复合传感器设计可靠,经过大量测试验证,不存在您说的问题。

124、模拟输出还是数字输出好?

A:取决于客户的实际需求。

125、传感器节点在物联网中有多少种接入方式,主要用什么通信方式?

A:TE目前已推出基于蓝牙4.0的M5600系列压力变送器和基于LoRa协议的8911系列振动传感器。

126、MS8607 温湿度、压力复合传感器目前在国内有大量应用吗?

A:MS8607广泛应用于智能手机/电脑、暖通空调和气象站。

127、一般是什么接口?串口,I2C?

A:TE传感器品类众多,不同类型传感器接口不一样,同一类型传感器多种接口方式可选。

128、在医疗物联网中应用时,如何保证网络安全,防止设备中普遍存在的漏洞不仅会受到恶意指令的攻击。

A:这个取决于客户端的系统设计,传感器只是前端采集。

129、MS8607对比BMP280有什么优势?

A:请查看数据手册对比。

130、温度传感器的工作环境温度是多少,带有温度补偿么,精度能达到多少

A:TE温度传感器有多种类型,不同类型对应不同的工作环境温度范围。

131、TE的无线传感器是哪种无线连接?

A:TE目前已推出基于蓝牙4.0的M5600系列压力变送器和基于LoRa协议的8911系列振动传感器。

132、传感器接口后还需要电路处理吗?比如运放

A:TE传感器多种接口类型可选,不同的接口类型对应不同的后级处理电路。

133、复合传感器,对于不同数据额检测需求的精度不一致,可能存在某种检测精度不满足设计要求,这块你们怎么解决了?

A:客户根据实际需求选择不同精度等级的传感器。

134、请问一下ms5837灵敏度如何,大气湿度和温度对其的影响怎么样?谢谢

A:请查阅技术文档相关指标。

135、IOT传感器采用什么类型的无线通讯?

A:TE目前已推出基于蓝牙4.0的M5600系列压力变送器和基于LoRa协议的8911系列振动传感器。

136、有没有检测空气凝胶浓度的传感器?

A:目前没有。

137、复合式无线测温传感器采用哪种通讯方式?

A:目前没有复合式无线测温传感器。

138、有没有适合电池使用的无线温度传感器

A:目前没有。

139、IoT传感器如何在不同的通信协议如WIFI,Bluetooth, Zigbee等通用,IOT的传感器的接口协议是什么?

A:不同类型的无线传感器具有不同的通信协议。TE目前已推出基于蓝牙4.0的M5600系列压力变送器和基于LoRa协议的8911系列振动传感器。

140、同样的类型的传感器 精度是不是也有不同的等级以对应不同的应用场景了?

A:同类型传感器不同精度等级可选,以适应不同的应用场景。

141、TE有各种传感器的参考方案吗?

A:TE提供各类传感器的技术支持,以加快客户的使用和产品开发。

142、智能手环上TE能提供哪方面的生物传感器?

A:TE针对脉搏血氧饱和度测量开发的光电传感器可应用于可穿戴设备。

143、te传感器有应用demo参考吗?

A:TE部分传感器有demo板,请登陆官方网站查询。

144、温湿度传感器与盛世锐有比较表格吗?

A:请参考数据手册对比

145、TE提供整个的物联网解决方案吗,用到的主控芯片和通信芯片采用什么?

A:TE提供传感器和传感器应用的相关支持。

146、TE的物联网具体有哪些成功案例或者大客户?

A:比如智慧城市和智慧农业等。

147、压力传感器的无线应用都有哪些啊

A:比如智慧城市、智慧农业和新一代HVAC系统等。

148、接口是数字的吗

A:不同的传感器接口不同,有I2C, SPI,RS232, CAN总线等数字接口

149、TE无线传感器采用哪种传输协议?

A:TE目前已推出基于蓝牙4.0的M5600系列压力变送器和基于LoRa协议的8911系列振动传感器。

150、技术有什么优势

A:TE传感器品类众多,应用广泛,多达18类传感技术广泛应用于12个行业。不同的传感器具有不同的优势。

151、热电堆传感器有吗

"A:有,具体可以访问下面两个网页https://www.te.com.cn/chn-zh/products/sensors/temperature-sensors/thermopile-infrared-sensors.html

https://www.te.com.cn/chn-zh/products/sensors/temperature-sensors/thermopile-infrared-digital-sensors.html"

152、TE传感器是否考虑EMC/EMI方面的设计,比如在医疗设备中。

A:有的

153、请问,在哪里可以看到产品的系列手册

A:可以访问这个网页https://www.te.com.cn/chn-zh/products/sensors.html

154、电动汽车电动机方面有什么传感器产品应用?

A:可以访问这个网页来具体了解https://www.te.com.cn/chn-zh/products/sensors/automotive-sensors.html

155、温度传感器的精度都有哪几种

A:温度传感器的技术主要有NTC,RTD,热电偶和热电堆

156、有什么企业在批量使用?

A:有大量的企业在用TE的传感器产品

157、哪些无线技术可能被集成在无线传感器模块中?

A:这个有很多,蓝牙,Zigbee,Wifi, NB-IoT, Lora 等等

158、复合传感器每种检测参数问题,比如一个3合一的传感器,有2个精度参数满足需求,另一个还不满足要求,这块你们还会设计更多满足不同需求的复合传感器么

A:TE一直在持续开发新的产品来满足市场的需求

159、|0T传感器在远程监控中的应用有什么优势与特点?

A:主要实现了远程的数据采集,安装更加方便

160、有成熟的管道液体温度检测的方案吗

A:TE在相关领域有很多的成功案例

161、适合低功耗要求的室内环境监测比如甲醛、二氧化碳、TOC等传感器是否有推荐?

A:目前还没有

162、有没有金属检测传感器呢

A:没有

163、TE产品有什么基于工业的温湿度测量的低功耗方案?

A:TE目前主要提供温湿度传感器及其模块

164、温度检测的范围和精度怎么样?

A:这个还是要根据实际应用来选择,TE有很多产品来满足不同温度范围和精度需求

165、你们有没有氨氮检测方案呢

A:没有

166、在电网里面,用到哪些传感器

A:目前温度传感器,湿度传感器,压力传感器,倾角传感器和振动传感器

167、工业自动化行业与工业物联网用到哪些传感器?

A:可以访问这个网页来了解https://www.te.com.cn/chn-zh/industries/sensor-solutions/applications/sensors-for-industrial.html

168、目前测量室内甲醛等有害气体的传感器到底准不准确?应用场景是不是要多个测量才准确?

A:目前还没有

169、怎么区别传感器的品质的优劣?这个关系到我们后续的销售策略和

A:这个要不同传感器要具体分析的

170、苍南仪表用的keller芯体,千分之二读书精度,你的芯体不改进的话,做不到的。现在又改进精度版本的吗?

A:TE一直在持续改进产品的品质

171、是否采用嵌入式快速傅里叶变换处理法?

A:这还是要看实际应用的,有些振动的应用是需要这种处理

172、TE IOT 传感器 接口 有那些, 有无线的么?

A:无线的主要是BT和Lora,当然其他接口也在开发种,主要看市场的需求

173、TE在无人机上的应用有哪些?

A:主要是无人机的高度检测和飞速检测

174、你们有气体传感器吗? 有CITY的种类全吗?

A:目前只有一颗可用于制作检测二氧化碳的模块的芯片,其他的没有

175、在智能物联网中传感器以及系统的功耗如何限制?

A:这主要是看最终应用的需求

176、TE在电厂,计量院等有客户吗?

A:TE有相关的客户

177、温度湿度传感器厂家很多,te的产品的优势是啥?谢谢

A:TE在温度和湿度传感器的技术很全,可以提供一站式的解决方案

178、应用在家居方面,厨房,安防的传感器有哪些?

A:可以访问这个网页来具体了解https://www.te.com.cn/chn-zh/industries/sensor-solutions/applications/solutions-for-appliances.html

179、体内环境下(液体和固态混合条件)压力传感器有何特殊要求?

A:这个还是要看具体的应用来看具体的需求

180、温度一般都要定制,你们一个项目的启动,需要多少金额蔡定制,如5OK美金?

A:这个具体要跟我们销售或代理商联系

181、养殖行业有哪些典型应用传感器?

A:主要是检测牲畜的温度,环境的温湿度

182、机器人行业应用产品介绍有吗?

A:机器人上面的传感器应用还是有很多的,包括角度检测,扭矩检测,力的检测,润滑油的检测等

183、可以检测两极的磁阻传感器是不是响应会比单极的慢?

A:响应时间是一样的,只是单极安装相对比较严格,双极安装比较简单

184、传感器节点在物联网中有多少种接入方式,主要用什么通信方式

A:主要采用数字接口,蓝牙,Lora, I2C / SPI 等数字输出

185、无线传感器在室内和室外无线传输距离一般可以实现多少?

"A:传感器 如果配合Zigbee 传输距离200~250m / 配合Lora 最高8Km

 / 配蓝牙 8~10m / wifi 无线路由 10~50m "

186、医疗传感器如何提高测量精度,是否有特殊的方式进行校准

A: 提高传感器的精度无非从原材料的高纯度,高稳定性,高抗腐蚀长久性 入手; 任何传感器的生产都有响应的标定装置

187、有没有关于密封管道中液体传输的潮流方向传感器

A: 通过双压力可以实现,中间有一个压损(例如一段长管道,或孔板)

188、复合式传感器在未来物联网中应用的优势主要会体现在哪里?

A:体积小 高可靠性 数字输出 引出线少

189、传感器在物联网中的应用有哪些?

A: 基本上所有涉及测量物理量的都在应用 或 潜在应用,,太多了 见TE网站

190、JACKSON您好,需要对猪场无人车进行传感器选型,也是联系xiaohui.ai@te.com吗

A:可以联络各个区域的FAE负责人 ,湖南的找 Wang WanJie

191、如果将传感器部署在现有的WiFi基础设施上是否可以实现云服务?

A:可以的

192、我想知道气象这块有哪些类型的传感器

A: 气象用到 MS5611 / 5607/5637等气压计,以及温湿度HUT2X

193、现在应用较多的物联网产品都有哪些?

A:压力 温度 振动 力(称重) 湿度 位置 红外 速度(转速)等

194、请问传感器,在物联网当中有哪些应用呢?

A: 基本上所有涉及测量物理量的都在应用 或 潜在应用,更多见TE网站有介绍

195、我们有个项目需要检测氧气的浓度,有推荐的传感器型号不,这方面我还是刚接触,谢谢

A:TE暂时没有

196、有没有测工频电磁场强度的传感器

A:TE暂时没有

197、血氧传感器在医疗器械中有哪些应用?有哪几种型号与特征?

A:目前TE产品多用于高端ICU,以及消费类(高端),有不同发射和接受器件;见TE网站

198、您好,我司是做智慧楼宇的,目前用的传感器主要是空气质量检测,贵司还有其他传感器么、

A:目前TE围绕着温度,湿度,压力 和 检测CO2的热电堆,

199、光纤传感器在物联网中的应用有哪些

A:TE暂时没有

200、如何应对智能传感器在物联网应用开发中的挑战

A:TE 有各类传感器可以选择,同时也在不断开发更加适合的产品

201、无线温湿度传感器一般采用哪种功耗设计来保证节点能够长期高效的采集数据?

A:TE选用最小功耗和最小体积的处理芯片及低功耗的温湿度传感器,比如HTU2X

202、有没有芯片温度传感器和NTC温度传感器?

A:有芯片数字温度传感器,有阻值输出的NTC,PT,也有数字输出的,

203、医用压力传感器一般可测量多大的压力?

A:一般测到300mmHG,有些气囊 注射压力更高,到几个Bar

204、霍尔效应速度传感器,是否有适用于汽车电子的产品型号?

A:TE 的汽车部门在做,可以访问这个网页https://www.te.com.cn/chn-zh/products/sensors/automotive-sensors.html

205、TE的霍尔效应速度传感器,最大支持几个通道?

A: 四通道,

206、传感器数量可以到多少?

A: 看服务器容量

207、传感器如何应对物联网浪潮

A: TE 有各类传感器可以选择,同时也在不断开发更加适合的产品

208、物联网无线传感器网络的应用领域有哪些?

A: 基本上所有涉及测量物理量的都在应用 或 潜在应用,,太多了 见TE网站有介绍

209、有车辆停放检测类的传感器吗?比如磁阻类的?

A:关于汽车的应用,可以访问这个网页https://www.te.com.cn/chn-zh/products/sensors/automotive-sensors.html

210、工业自动化环境中的压力传感器量程范围有那几个等级的?

A:小到 10Pa 大到70MPa   全范围都有

211、霍尔的灵敏度用什么参数表示,该怎么选择?

A:目前TE没有霍尔器件

212、有成熟的液体温度检测的方案吗

A:有的,请提供安装方式 等技术条件和要求

213、有农业相关的传感器吗?

A:需要具体需求,常见的比如空气温湿度检测等

214、血氧传感器是IC接口吗

A: 没有,目前只有发射和接收管

215、传感器和芯片的样片申请需要怎样的条件

A:样品申请请联系TE对应的销售

216、TE医用压力传感器工作温度和灵敏度一般为多大?

A:比如1620用于有创血压,10-40°C    5 uV/V/mmHg

217、传感器在集成度相对较高的电子设备中,对高频信号有干扰吗?

A:建议做屏蔽处理

218、TE压力传感器的压力量程是多大?

A:10Pa到70MPa范围内都有

219、传感器一般是采集模拟量输出数字量,它受周围环境的影响是否较大?传感器用久了会不会对人体产生辐射?

A:这个要看具体的什么传感器来讨论

220、血氧传感器在使用过程中,哪些干扰会影响到测试数据的准确度?

A:人体接触部位,供电电源信号稳定性等都会有影响

221、TE采用何种方式的传感器通信技术?蓝牙?wifi?是否支持混合式通信?

A:蓝牙,LoraWan等。我们提供开放的通信协议

222、有没有好的超低功耗的压力传感器

A:请参考官网板载的压力传感器选择合适的

223、无线压力传感器可提供精度多大ADC 数字输出?

A:M5600是24bit ADC

224、传感器内部原理可以介绍一下吗?

A:不同传感器会有不同原理,有需求请联系TE

225、传感器可以支持无线传输么?

A:可以的,需要客户自己添加无线模块采集发送数据

226、压力传感器的防护等级是多少?

A:最高IP68,不同传感器会有不同的防护等级

227、温度传感器的精度最大能达到多少呢?

A:很多温度传感器在0-70度温度范围可以做到0.1°C的精度,小范围测温可以做到0.05°C

228、测量数据一般是什么信号

A:有模拟输出和数字输出信号,取决于客户的选型

229、穿戴传感器耗电的大小标准是多少?

A:一般uA级别的,不同sensor会有不同的耗电大小

230、工业级传感器的都可以过哪些认证?

A: 13485 医疗 / ISO 9000/9001 ; ROHS, CE ,UL等

231、请问压力传感器和温度传感器有没有配套的变送器呢?

A:有的,具体需求请联系TE

232、传感器如何做定期的校验?保证精度,可靠的

A:出厂前会进行校准,有相关设备进行作业。客户端根据需要自行校准

233、有办法维修传感器吗?只能更换是吧?

A:需要QA来分析判断问题所在,才能决定是否更换

234、传感器的终端处理采用什么MCU?

A:取决于客户,很多都可以支持

235、传感器的电流要多大?

A:不同传感器的要求会不一样

236、和其他厂家相比较,TE 的传感器有什么优势?

A:产品线广,很多适用于严苛环境,比如高温,腐蚀性

237、传感器的矫正如何做?有没有专门的矫正算法?

A:出厂前会进行校准,有相关设备进行作业

238、光电类传感器的寿命受什么影响

A:使用频率,周边环境状况等

239、传感器的传感精度在什么范围?

A:不同传感器精度会不一样,比如0.05%~0.25%等

240、传感器的供电电路及输出电路需不需要进行电磁屏蔽处理?使用屏蔽线传输?

A:不同传感器会有不同的要求

241、检测完,信号回传有哪些方式

A:蓝牙,LoraWan等无线协议,以及一些模拟输出,I2C和SPI

242、物联网无线压力传感器有什么应用场合?

A:比如水管内压力检测,周边环境压强监测

243、复合式无线测温传感器具有哪些功能?

A:TE暂时没有无线温度传感器

244、传感器有累积误差没有?需要定期校正么?

A:会有的,我们会保证一年内在某一误差范围内,是否需要校准取决于客户的实际应用

245、TE 保险丝可以承受多少电压的上下限制?有没有温度极限值?

A:保险丝不是传感器部门的产品,可以访问TE网站具体了解

网友:
谢谢分享

业务联系:

QQ:3265386825
e-Mail: yichunscp@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