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数码管串口通信

楼主:
想问问51单片机能否实现数码管不同位数同时亮不同的数字呢,如果用串口通信输入数字是数码管亮特定的位数能否实现呢

网友:
任何单片机都可以实现。

网友:
可以的。你把不同的点亮码输送到对应的数码管就行了。用串口实现的话可以的。

网友:
可以看看这个资料,应该对你有帮助

STC89C52单片机串口通信程下位机595驱动数码管显示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huhuhah0009/352561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谢这个资料,但是我的问题点不在能不能工作,因为我知道它能实现小灯的翻转。我是疑惑在于delay的使用 ...

你的delay是怎么做的,比如是通过变量计数来实现的话,单片机也不算空等待呀,他有个计数的操作

网友:
这都不是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