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热电偶提供一个1.5V的参考电压就可以让整个测量温度范围可以扩大?这是什么原理

楼主:
给热电偶提供一个1.5V的参考电压就可以让整个测量温度范围可以扩大?这是什么原理

网友A:
应该是利用了类似分压的方式。然后通过比例进行计算的。这需要进行温度换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利用了类似分压的方式。然后通过比例进行计算的。这需要进行温度换算。

我现在就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啊  关键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就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啊  关键是

这个肯定是根据具体芯片来计算的。

网友:
RS8551, 3V供电,偏置1/2V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