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28C64 如何写程序控制

楼主:
 void Chip_Erase(void)
{
    RAM_OE = 0;
    RAM_WE = 1;

    RAM_OE = 1;
    _nop_();
    _nop_();
    RAM_WE = 0;

    delay10ms();

    RAM_WE = 1;
    _nop_();
    _nop_();
    RAM_OE = 0;
}

请问这段程序能否对AT28C64 实现片擦除呢,还是需要怎么写才能实现

网友A:
你实际测了这段代码没?这段代码就是反复的写入0和1,实现擦除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实际测了这段代码没?这段代码就是反复的写入0和1,实现擦除吧。

为什么是反复写入 0  跟 1  呢?  RAM_OW  RAM_WE 只是信号控制脚,应该是没往存储单元写 数据吧

网友:
CE 引脚电路接地

网友:
你没注意 VH=12V么。。。

要求你 OE 给 12v 电压,持续至少10ms

网友:
一般上OE是负责控制是否输出的,写入数据时,并不使用这个控制端。CE是允许端,读写操作都要用到。WE是作为写入控制的。你想擦除芯片数据,正常逻辑是:

1、CE=0,允许读写芯片

1、设置写入单元的地址

2、设置写入单元的数据

3、使WE=0,数据执行写入(需要保持一定时间,按图示,最低10ms)

4、是WE=1,停止写入

5、CE=1,停止对2864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