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借口性能怎么提升

楼主:
作为一个硬件新人,设计接口的时候,485说是过时的借口,怎么提高性能

网友:
要根据自己产品的通信状况选

485怎能过时,无论电子产品还是电气控制比如PLC控制,都在大量使用

485接口相比232串口还是有很大用途,比如控制通信超过2台的设备,就须使用RS485

网友:
若想提高性能,目前USB口优势比较大,但用处不同,还是多掌握,灵活用

USB 口传输距离近,数据传输率高,RS485 传输距离远,数据传输率较低,

网友:
楼主最好说说对RS485接口的什么性能不满意,需要 “提升”。

网友:
RS485主要用在工业控制上,不是为了传输大量数据的。

网友:
过时与否,由需求决定。宇宙飞船都上天几十年了,走路过时不?

类似的,性能提升,什么性能?脱离了具体指标,问题就没意义了。

网友:
RS-485具有物理连接方便,抗干扰能力强,传输距离远等特点,目前依旧在工业控制中普遍应用。

网友:
过时就是假命题,提高性能不知道你指哪方面。

网友:
同问,如何提高485的抗干扰性能,信号地的处理有哪些讲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