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档增益放大器

楼主:
想弄一个四档增益放大器,该如何实现,如能帮忙 有偿!

网友A:
“想弄一个四档增益放大器,该如何实现”

对分立元器件构成的放大器(很少用这种方式了),可以用模拟开关在分压器上选择适当的分压比以改变增益。当然,用机械开关也可以,看你们老师的要求了。

对运放构成的放大器,也可以用模拟开关或者机械开关在分压器上选择适当的分压比以改变增益,还可以用模拟开关切换反馈电阻来实现。

市场上有现成的可以改变增益的放大器,这也算一种解决方法,但是价格稍贵。

网友:
数字电位器搞定!

网友B:
没有具体要求,讲什么都是白讲。像这种问题,至少要讲清楚:增益范围、频响范围。如果更严谨一点,还有:增益的精确度要求、输入输出信号的动态范围要求、电源要求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具体要求,讲什么都是白讲。像这种问题,至少要讲清楚:增益范围、频响范围。如果更严谨一点,还有:增 ...

多谢指点!我又发了一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想弄一个四档增益放大器,该如何实现” 对分立元器件构成的放大器(很少用这种方式了),可以 ...

我又重新发了一遍要求啥的,大佬可移步一观!感谢指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又重新发了一遍要求啥的,大佬可移步一观!感谢指点!

”我又重新发了一遍要求啥的“

发到哪里去了?首帖并未修改编辑,本版面也找不到你发的新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又重新发了一遍要求啥的“ 发到哪里去了?首帖并未修改编辑,本版面也找不到你发的新帖 ...

我刚才发的,,怎么没了,我去研究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又重新发了一遍要求啥的“ 发到哪里去了?首帖并未修改编辑,本版面也找不到你发的新帖 ...

还在审核中,要求如下

通用可变增益放大器

      一、任务

      设计、制作-个通用可变增益放大器,放大器的增益可手动数字设置或程控设置,无调节电位器。该放大器的增益变化范围、信号输入及输出范围、信号有效频段及幅频特性等具有较高的技术经济指标。

二、要求1.基本要求

      (1)放大器的低频及直流最大不失真输入、输出信号幅度不低于+3V;

      (2)放大器的电压增益可设为三档: 0.10- -1.00,1.0- -10.0, 10- 100, 放大器在同一档位时增益线性度不低于1%,分辨力不低于1%;

      (3)增益为100时,在DC- -1MHz带 宽范围内,输出大信号幅度波动不超过5%;

      (4)增益为100时、输入端短路,输出端电压值不超过+5mV;

      (5)输入端阻抗可开关设置为大于10MW或50W,并有过压保护能力;

      (6)放大器输出端阻抗可开关设置为50W或0。

2.发挥部分

      (1)放大器的低频及直流最大不失真输入、输出信号幅度不低于+8V;

      (2) 放大器的增益可设为四档: 0.100- -1.000,1.00- -10.00, 10.0- -100.0, 100.0- -1000, 放大器在同一档位时线性度不低于0.5%,分辨力不低于0.1%;

      (3)增益为1000,在DC- -5MHz带 宽范围内,输出大信号幅度波动不超过5%;

      (4)放大器输出端阻抗为50W,外接负载50W,在DC- -5MHz频段内, 大信号输出时波形失真度小于2%;

      (5)增益为1000时、输入端短路,输出端电压值不超过+20mV;

      (6)整体电路成本低,电路工艺简单;(7)其他。A个v  三、说明

      1.工作电源可用成品,也可自制。

      2.设计报告正文中应包括系统总体框图,可变增益发生器工作原理,幅度、频段、增益变._区间、器件选择方法,主要的测试结果。详细电路原理图以附件形式给出。

网友A:
 (5)输入端阻抗可开关设置为大于10MW或50W,并有过压保护能力;

      (6)放大器输出端阻抗可开关设置为50W或0。

看不懂。10MW是个什么东西?10兆瓦?那是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在审核中,要求如下 通用可变增益放大器       一、任务       ...

(2)放大器的电压增益可设为三档: 0.10- -1.00,1.0- -10.0, 10- 100, 放大器在同一档位时增益线性度不低于1%,分辨力不低于1%;

首帖不是说要四档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5)输入端阻抗可开关设置为大于10MW或50W,并有过压保护能力;       (6)放大器输出 ...

显然是10M ohm. 可能他原来的文档里用的是WORD格式,里面有个Symbol字体,输入W显示的就是希腊字母大写的 omiga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在审核中,要求如下 通用可变增益放大器       一、任务       ...

看你的材料,应该是老师布置的竞赛训练题吧?文件格式都与竞赛的文件一模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在审核中,要求如下 通用可变增益放大器       一、任务       ...

先挑挑刺。

“放大器在同一档位时线性度不低于0.5%,分辨力不低于0.1%;”,什么是线性度?什么是分辨力?

猜想是:每一档位的放大倍数分为不少于1000个step,每个step上的放大倍数的误差不大于该档最大放大倍数的0.5%。

如果是这样,那么可以计算可变增益器件的需求。不是这样,那就有点不知所云了。

总之,题目的这个要求的表述有点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在审核中,要求如下 通用可变增益放大器       一、任务       ...

再说一个。

“增益为1000时、输入端短路,输出端电压值不超过+20mV”,+20mV估计是正负20mV的笔误或者又是文档格式转换过程中的问题,可以忽略。

问题是:这个20mV是直流漂移电压?还是噪声电压?不搞清楚,也是无法准确设计的。

还是出题人的问题。

遇到过很多这样的题目,出题不严谨,要别人去猜。

网友:
这个题的要求有点高,做出来没有问题,就是不知道出题的人那句“具有较高的技术经济指标”是什么意思?如果还要有经济指标,那就不好说了

网友:
有是肯定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