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中delay的问题

楼主:
本人单片机小白一名,之前在写程序的时候,老师提到,我程序中的delay太多,无法放到实际中去运用。给我推荐了vt_time的方式,采用定时器去做计时。

我这边写了段亮灯程序

void main()

{

        system_init();

        while(1)

        {

                led_display();                                      //灯翻转程序

                vtimer_set(&vt_led, 2000);                //设定间隔时间
                while (!vtimer_expired(&vt_led));      //判断是否到时间

        }

}

请问这么写可以么,我感觉我写的思路和delay是一样的没区别,单片机在处理的时候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么?单片机在处理该段定时的时候,仍处于空转的状态吧?

网友A:
delay采用单片机循环等待方式,是一种阻塞机制,系统在delay状态下不能处理其它任务,所以效率低。

使用RTOS或者定时器,只有在达到设定时间,才执行对应任务,就可以分时执行多个任务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elay采用单片机循环等待方式,是一种阻塞机制,系统在delay状态下不能处理其它任务,所以效率低。 &nbs ...

那我这么写是不是还是就等于用的delay啊。灯亮了,等待时间,等时间到了才去执行下一步,灯翻转。。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我这么写是不是还是就等于用的delay啊。灯亮了,等待时间,等时间到了才去执行下一步,灯翻转。。

没错,实际上跟delay区别不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错,实际上跟delay区别不大

那想请教一下,像是按键检测里面,那个delay'(消抖)该怎么去掉呢。怎么去写呢。还有这个led我这样写是否会好一点?
if ((vtimer_expired(&vt_led))                 //超时返回1

{

       led_display();                                      //灯翻转程序

       vtimer_set(&vt_led, 2000);                //设定间隔时间

}

网友:
Delay指令是用于很短的延时,较长、很长的延时应该用定时器做,这样MCU还可以去处理其它任务或进入低功耗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想请教一下,像是按键检测里面,那个delay'(消抖)该怎么去掉呢。怎么去写呢。还有这个led我这样 ...

这个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想请教一下,像是按键检测里面,那个delay'(消抖)该怎么去掉呢。怎么去写呢。还有这个led我这样 ...

可以用定时器,时间片的框架去做,比如每隔5ms检测一次按键,连续几次之后确认按键有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定时器,时间片的框架去做,比如每隔5ms检测一次按键,连续几次之后确认按键有效

一般我超过10个us就不用延时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想请教一下,像是按键检测里面,那个delay'(消抖)该怎么去掉呢。怎么去写呢。还有这个led我这样 ...

能说下方法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