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电路

楼主:
各位大神有没有能实现输入24-36V输出30V(电流最好能达到600mA)的 buck-boost IC。最好外围能简单一些,跪求。。。

网友:
多在几个板发帖问一问,可能回答的人多一些

网友A:
“有没有能实现输入24-36V输出30V(电流最好能达到600mA)的 buck-boost IC。”

TI官网上找找,应该能找到。

网友:
到TI 官网自己先选一下

https://webench.ti.com/power-designer/switching-regulator

网友B:
XL6019输出600毫安足够

这个简单

网友:
楼主确定是需要 Buck-Boost ,反极性输出的开关电源芯片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XL6019输出600毫安足够 这个简单

lz要求升降压,lz需要的可能是这个sepic: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能实现输入24-36V输出30V(电流最好能达到600mA)的 buck-boost IC。” TI ...

谢谢,TI上确实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qwqwqw2088 发表于 2020-3-10 16:44 XL6019输出600毫安足够 这个简单   lz要求升降压,lz需要 ...

Sepic 电路,非隔离,输出与输入电压同方向。其中L1和L2恰当地耦合,可以减小纹波。

若是需要输出与输入电压反向,应该用 Buck-Boost 电路。

网友:
MP24833可以满足你要求。,4.5-55V输入,输出3A,支持Buck,Boost,Buck-Boost,15818681045卢‘R